一个电调可以带两个电机吗?

楼主(2018-04-18):
电调是好盈天行者40a
电机是朗宇2208  2600kv
请教怎么链接或者怎么焊

网友:
倒过来倒是可行的

楼主:
看来群里是胡咧咧的

网友A:
试试就知道了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就知道了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九哥,话里有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就知道了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九哥,到底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九哥,到底行不行

具体我也没怎么试过···呵呵···但是有不少帖子里面都有提到是可以用的···但有些又说不会转···具体还是自己测试一下吧···大不了就重新焊个插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我也没怎么试过···呵呵···但是有不少帖子里面都有提到是可以用的···但有些又说不会转··· ...

有刷应该可以,无刷是靠反向电动势确定转子位置的两个电机电调会懵逼然后烧掉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刷应该可以,无刷是靠反向电动势确定转子位置的两个电机电调会懵逼然后烧掉吧

这个就不是很懂了··我的理解是同品牌同型号的电机假如三根线解法一致的话应该是可以转的···但是不确定哦··要你认为会烧的话请酌情测试···因为我也没有类似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我也没怎么试过···呵呵···但是有不少帖子里面都有提到是可以用的···但有些又说不会转··· ...

估计焊线前,需要确定两个电机的三根线的属性,然后属性一样的两两焊接,电机只能同方向转动,电机型号品牌kv值都要相同。我也懵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是很懂了··我的理解是同品牌同型号的电机假如三根线解法一致的话应该是可以转的···但是不确 ...

九哥,说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焊线前,需要确定两个电机的三根线的属性,然后属性一样的两两焊接,电机只能同方向转动,电机型号品 ...

呵呵··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具体你可以搜下相关帖子咨询下模友···之前好像看过一个玩双发飞机说是用一个电调带两个电机测试可以用··

网友:
无刷不可以 有刷可以。

网友:
很简单一个女人可以配两个男人吗

网友:
有刷的肯定可以。不过无刷的理论可以
无刷电调启动相位反正是胡乱猜位置。两个电机说不定就位置同步了。
就算位置不同步也只会造成一个电机卡顿而已。

网友B:
给楼主举个栗子:
电调是LZ,电机是LZ的女盆友,在追求生命的大和谐时,LZ会做活塞运动,但是怎么动得按规矩来。
LZ深入,到底的时候LZ女朋友会说到了到了(检测反电势过零),于是LZ开始往外拔(驱动换向),拔啊拔,LZ女盆友说了行了行了别出去了(检测反电势过零),于是LZ切换方向再次深入(驱动换向),如此周而复始,直到生命的大和谐......
那么LZ的问题就是,LZ有两个JJ,在3P时,面对两个妹子的呼唤,到底是应该进呢,还是出呢?LZ陷入了沉思。
我觉得LZ可以试一试,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举个栗子:
电调是LZ,电机是LZ的女盆友,在追求生命的大和谐时,LZ会做活塞运动,但是怎么动得按规 ...

网友:
用过大疆3512无刷电机,一个电调带俩,方向一正一反也可,相同方向也行,调速运行正常。其它电机手上没有,不敢说也行。
想做测试可以用便宜的电调,电机耐抗随便搞。

网友C:
两个无刷电机连在一个电调上,用手转动其中一个电机的轴,另外一个跟着转动,就这么多了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无刷电机连在一个电调上,用手转动其中一个电机的轴,另外一个跟着转动,就这么多了希望能帮到你。

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举个栗子:
电调是LZ,电机是LZ的女盆友,在追求生命的大和谐时,LZ会做活塞运动,但是怎么动得按规 ...

很专业很形象的比喻,看来哥们是个老司机,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举个栗子:
电调是LZ,电机是LZ的女盆友,在追求生命的大和谐时,LZ会做活塞运动,但是怎么动得按规 ...

完全可以的啊,同步嘛,两边同进同出。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举个栗子:
电调是LZ,电机是LZ的女盆友,在追求生命的大和谐时,LZ会做活塞运动,但是怎么动得按规 ...

跟她们协调好不就可以了

网友D(2018-07-01):
主要是两电机的参数与实际值之间有差异,电调使用电机的反馈,确定下一步的动作,两电机平衡的话应是可以的,但电机状态其实是非静态的,两电机所受载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很可能是不行的。不过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两电机的参数与实际值之间有差异,电调使用电机的反馈,确定下一步的动作,两电机平衡的话应是可以的 ...

不作死了,老老实实用两个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作死了,老老实实用两个电调

那也好,安全点

网友:
电池通过电调输出给电机电流和电压,一带二无非是吧电调做一个Y线,电机的正反转都很好调整。但既然是要做Y线必然会导致电流变为原来的二分之一,在电压相同的个情况下,原定功率就会变成原来的二分之一,P=F·V电机的输出的拉力也就相应的减小。

网友:
不可以的。。两个电周。

网友:
生动,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