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讨论区
有没有什么遥控器推荐,听说不能用2.4g的

楼主(2018-04-18):
同上

网友A:
看应在什么模型。一般电动模型 买天地飞。汽油模型futaba

网友B:
FM PCM 35M 36M 40M FUTABA FF9 FF10

网友C:
futaba的35m玩潜艇不错,金典机型10c够用

网友D:
三千米以下的无线没的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千米以下的无线没的玩……
50cm以上。。。。。

网友E:
我用2.4G
入水15厘米就失控了

网友F(2018-07-06):
得去看遥控器的波长 频率

网友G:
用天地飞6a 72mhz就行了啊

网友H(2018-08-08):
推荐福特巴,35M频率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