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XRotorPRO20A4IN1

楼主(2018-04-18):
哪位大师给指点呀,我的好盈电调XRotorPRO20A4IN1,不知道这几个插口是什么型号,我想买这几个插线,但一直没找到,更不知道型号哦,请大师给帮忙指导哦。这个电调与一般的好盈四合一有一点不同,内带散热片。插槽呢,是两个6P的,但还不一样。两个4P的。

好盈XRotorPRO20A4IN1电调

好盈XRotorPRO20A4IN1电调

好盈XRotorPRO20A4IN1电调

好盈XRotorPRO20A4IN1电调

好盈XRotorPRO20A4IN1电调

网友A:
量一下相邻针脚的间隔。然后某宝比如1.25  插头 ,1.5插头 (单位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相邻针脚的间隔。然后某宝比如1.25  插头 ,1.5插头 (单位MM)

谢谢大师指教,我试试看哦

网友:
没用过 不知道 不过好盈电调挺好

网友B:
一个电话,咨询售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话,咨询售后就可以了

真的不知道好盈的售后电话呢,我再查查,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话,咨询售后就可以了

十分感谢的,已经找到好盈售后了,并加了好友,但他们公司居然没有这个电调的端口线,愁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的,已经找到好盈售后了,并加了好友,但他们公司居然没有这个电调的端口线,愁死了。

他可以告诉你,这个线叫什么名字,做什么用,哪里能买到的。这就达到了你发帖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可以告诉你,这个线叫什么名字,做什么用,哪里能买到的。这就达到了你发帖的目的。

那个客服对技术一点不懂,让我去他们的群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