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A 第六通道改三段开关请教

楼主(2018-04-18):
入魔过一段时间之后娶妻生子,算来已经5年没碰航模了  好容易儿子也长大了 上幼儿园 家里也没事 看到地下室老旧的飞翼 终于又开始入魔,发现现在的FPV很流行 于是买了简单的NB ONE飞控回来继续装机 结果发现自己老旧的天地飞6A 居然没有三段开关 勉强用5通道的两段开关 却发现少一个模式,更关键的是随着每次通电自检,它少的呢个模式居然是随机的!这就尴尬了!
在论坛找了半天发现有摩友在几年前改过这个问题,但自己的电路知识实在贫乏,能知道原理,但实在算不出电阻用多大W的??知道是用5.1K的电阻 ,但阻值实在不会算 !在此求教一下!先谢谢了 !

网友:
不好改 需要一个电位器

网友A:
这样也许可以, 开关中心点接原点位器中心,中心对两端一个接5K 电阻,另一个接3K 电位器串3K电阻。开关两端接原电位器的两端即+5V 和地。

网友B:
我以前试过天6加两段和三段开关实现apm飞控的6种模式切换,但适不适合你那个飞控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需要的话留个qq或者邮箱,我发资料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的话留个qq或者邮箱,我发资料给你

直接发贴子里吧,大家都学习一下,
现在就算用不上,以后说不定也涉及一点改造

网友C:
这也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可以改?

可以的!就在论坛有帖子!不过是两年前的!你搜天地飞6改三段开关就出来了!

楼主:
邮箱83400651@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试过天6加两段和三段开关实现apm飞控的6种模式切换,但适不适合你那个飞控我就不知道了

应该也适合,那个飞控只是需要三段开关进行模式切换!现在5通道的2段开关也是可以!但问题就是会少一个模式,而且模式随着每次通电随机调用!如果能固定到我需要的两个模式上!我也就不用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许可以, 开关中心点接原点位器中心,中心对两端一个接5K 电阻,另一个接3K 电位器串3K电阻。开关两 ...

有这样的帖子!上面也说两端接5.1K电阻!但对多大电阻就没有说!而5.1电阻的阻值有很多型号,所以卡在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样的帖子!上面也说两端接5.1K电阻!但对多大电阻就没有说!而5.1电阻的阻值有很多型号,所以卡在这 ...

如果不需要两端调对称用两个5.1K的电阻就可以。 电阻一般用1/4W 1/8W 碳膜电阻或金属膜电阻;这里主要考虑是安装方便,其实只要装得上去大多数的5.1K电阻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需要两端调对称用两个5.1K的电阻就可以。 电阻一般用1/4W 1/8W 碳膜电阻或金属膜电阻;这里主要考 ...

模式切换应该不用考虑对称!那就是1/4和1/8都可以用吧??那我都拍上试一下吧!网上最多的就是这两个型号的!谢谢帮了大忙!

网友D:
那个啥,那个啥,我能说一句吗?楼主没考虑换个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啥,那个啥,我能说一句吗?楼主没考虑换个控吗?

换当然是最好选择!问题才把一堆5年前破烂都翻出来!才刚刚开始!等玩玩开始熟悉了,直接换高级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式切换应该不用考虑对称!那就是1/4和1/8都可以用吧??那我都拍上试一下吧!网上最多的就是这两个型号 ...

对淘宝大把你要的电阻。 1/4W  5.1K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淘宝大把你要的电阻。 1/4W  5.1KR

嗯!刚才已经拍上了!谢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刚才已经拍上了!谢谢指导

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

到时候东西到货,我再试着换上,看效果怎么样!到时候发帖!

网友B:
已发注意查收,回复不能放附件,不然我就直接放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发注意查收,回复不能放附件,不然我就直接放上去了

太感谢了!这会就收

网友D:
我也是断了3年。后来重新玩了后也是陆陆续续的把控,充电器,电池,等等都换了个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断了3年。后来重新玩了后也是陆陆续续的把控,充电器,电池,等等都换了个遍

嗯!重新出发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

电阻到货了!但拆开遥控器发现里面的开关和教程上的开关不一样!虽然都是三条线但开关颜色是绿色的而且很小!反倒是5通道的开关是红色而且和教程上的开关一样!请教一下怎么接?还是继续接6通道的小开关么?接线方式还是一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