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了垂直起降的Mini_Sparrow,对V尾不是很熟悉。

楼主(2018-04-18):
   为了完成垂直起降Mini_Sparrow,特意今天做了FT Mini_Sparrow来飞,就装了两个舵机控制V尾巴,V尾夹角105度。
问题来了这个FT Mini_Sparrow怎么飞起来打方向舵的时候横滚效果这么大?就像装了副翼一样,V尾混控后升降舵和方向舵效果我理解,怎么会对产生副翼方向的效果呢?
就差最后一步,就可以试飞固定翼模式了,垂直起降已经OK了-
V尾要怎么设置打方向舵的时候,机身没有横滚干扰,请大神赐教。

网友:
带着娃,遛飞机

网友:
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
航模爱好从娃娃抓起

楼主:
MINI kk2.15

网友A:
有上反角肯定是这样的。

网友:
可怜的娃!

网友:
儿子从小就受熏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上反角肯定是这样的。

谢谢提醒,百度了一下,明白了,上反角机翼偏航后攻角改变然后横滚。

网友B:
要什么V尾混控,左右螺旋桨差动转向更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什么V尾混控,左右螺旋桨差动转向更灵活

刚好相反,在固定翼模式下还要对电机通道开启陀螺仪,保证双发动力输出的一致性。因为就算同款电调和电机,线性输出也不是绝对一致的。

网友:
这就是V尾的特性,就算是垂直偏航机身也会带有横滚倾向。主翼带上反角可以让机身不容易横滚过度。建议下次把手机横过来拍哈哈哈,带娃灰真是超级奶爸。

网友C(2018-08-22):
这款肥雀   有套材卖么  给个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肥雀   有套材卖么  给个链接吧

抱歉,该用户只接收好友发送的短消息!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9537已经跟新到这里了。

网友:
横滚肯定是会有的
可以设置电机差速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