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飞过这款F14吗?

楼主(2018-04-18):
艾特的,好飞吗?

楼主:
这款值得买吗?

网友A:
买就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就值得

谢谢指导

网友B:
机机很漂亮!飞过F15,要比一般的飞机难飞一些,估计F14也是!练好模拟器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机很漂亮!飞过F15,要比一般的飞机难飞一些,估计F14也是!练好模拟器在飞

谢谢。艾特出过F15吗?

网友:
这台飞机不难飞,降落也平稳。原装3s动力功率不够,只能大油门平飞。后来把整套动力换成4s,把原装涵道和电调换掉用4s2200电池,就很好操纵了。另外,起落架太软。

网友C:
这款飞机现在应该没有得卖了吧?

网友D(2019-10-23):
引用 网友C:
这款飞机现在应该没有得卖了吧?

好像还有一家挂着,然而这价格太嚣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还有一家挂着,然而这价格太嚣张啦,

看过视频很好,可惜没找到哪里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