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给新手关于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示例图和好盈电调定速设置 仅供参考

楼主(2018-04-19):
最近好几个刚入直机的朋友问我怎么调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以及电调的定速标定的等问题。
昨天抽空把我个人使用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做了整理,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助直机新人。如有不对欢迎大家批评指出。

好盈50A V3 100A V3电调定速设置方法演示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
新手福音。
我自己是新手的时候也没人带,一直是单飞,主要是看说明书,正规厂家的产品说明书其实是很详尽的,多仔细看说明书,少走弯路。

网友:
新手福音 这个必须  要支持一下  毕竟 我还是个新手

网友:
666,上次自己弄的时候不会弄。新手们应该特需要

网友:
新手福音 要支持一下

网友A:
一直没明白电调定速到底怎么发挥作用的,好像设置好遥控器的线就可以定速了,另外楼主定速偏高呀,我普通65,3D 70

网友:
楼主不要测大桨螺距的吗? 直接都是一条直线?

网友:
悬停不用这么高的转速吧

网友:
LZ说明了是个人使用的,建议新手油门曲线从55或60开始。

楼主:
数据仅供参考,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主要是新手不知道调完了曲线大概是什么样子,这几幅图看起来比较直观,不要求数值非要一样。

网友:
咋不早说   害我走了一堆弯路

网友B:
定速后油门是直线。这时候调整螺距曲线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保持不掉转?还是让升力随摇杆线性增加?还有就是螺距曲线是直线,但实际螺距可能波动很大。我看约翰绍特写的是实际螺距随摇杆行程均匀增加。实际的升力和螺距是什么关系呢?请大神们讲讲

网友:
普通悬停油门应该是线性的,也就是一条斜线,螺距不是斜线,应该是油门0螺距-2  ,油门50螺距  0  ,油门100螺距 100。

网友C:
标定不是应该带着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定不是应该带着桨么?

你说的很对!视频是室内演示,带桨危险。

网友:
这个图误导新人

网友D:
一目了然,通俗易懂。另外问一下,舵量曲线应该怎么设?是和螺距一样的直线,还是设置成S曲线?其实就是操作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目了然,通俗易懂。另外问一下,舵量曲线应该怎么设?是和螺距一样的直线,还是设置成S曲线?其实就是操 ...

你说的应该是EXP吧

网友E:
讲得很好,新手很需要这样的技术帖。定速的标定有点小问题,应该是  0   50   50   50   50

网友F:
非常适合新手,油门曲线的大小要以机型和个人的喜好来定。只要保证安全飞行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讲得很好,新手很需要这样的技术帖。定速的标定有点小问题,应该是  0   50   50   50   50

不是0-50,请仔细看说明书,应该是一条45°斜线,也就是0-50-100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适合新手,油门曲线的大小要以机型和个人的喜好来定。只要保证安全飞行就可以。

言之有理,支持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明白电调定速到底怎么发挥作用的,好像设置好遥控器的线就可以定速了,另外楼主定速偏高呀,我普通65 ...

定速和油门曲线是两码事哦,油门曲线只是个百分比,定速功能简单说就是,例如如果50%油门时候的转速为2000转,但由于负载或者各种原因达不到或者超过该油门比例的转速,这就需要电调或者陀螺仪的定速功能来补偿修正这个转速误差,使转速稳定在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速后油门是直线。这时候调整螺距曲线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保持不掉转?还是让升力随摇杆线性增加?还有就是 ...

油门线拉平是定油门,跟定速是两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定速和油门曲线是两码事哦,油门曲线只是个百分比,定速功能简单说就是,例如如果50%油门时候的转速为200 ...

哦哦哦哦,也就是说,定速设置好,油门的线设置好,电调稳定定速。我是33-65-65-65。V4电调,用设置卡设置定速。

网友:
很好啊,新手的福音,谢谢楼主的提供

网友:
你好  为什么我的电调不能进入编程模式?

网友:
转速标定是需要 油门50  螺距0  带桨在地面标定吗

网友H:
LZ你这个悬停模式螺距-12-+12?这个可要坑死新手哦!

网友:
不过LZ写的很清楚!这是个人使用!不错!支持LZ!不过新手我还是希望是螺距-2 0 5 7.5 10!油门0-100!这样最起码传统些!

网友:
引用 网友H:
LZ你这个悬停模式螺距-12-+12?这个可要坑死新手哦!

-12度螺距,新手降落容易顿坏脚架。

网友(2018-08-02):
根据自己的飞机参考这个数据来标定

网友:
为什么3D的油门曲线,两个都有两条线

网友:
只有3d一档和二档,悬停我觉得不实用就直接去掉了

网友(2021-03-18):
悬停螺距曲线不是这样的,负螺距太大,会害死新手,操作错误直升机直接拍到地上

网友I(2021-06-22):
留个记号,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