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JR 9X 做个天地飞高频头

楼主(2018-04-19):
JR 9X  可以用天地飞的接收机了.

JR 9X WLF 6A

JR 9X  WLF 6A

内部

内部

外部

外部

楼主: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楼主:
洞洞板上的电路图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
JR 9X2  很经典, 还有喜欢她的朋友吗?

楼主:
JR 和 天地飞 接口定义
MOD = PPM

JR 接口

JR 接口

天地飞 接口

天地飞 接口

网友A:
蜜蜂的贴要顶一下,技术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蜜蜂的贴要顶一下,技术帝!

感谢顶贴。

网友B:
请问天地飞的接口定义里+ve,ind.和ant是什么意思?
还有我记得ppm信号的电平都是3.3v。。为什么楼主要加一个放大电路放大到4.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天地飞的接口定义里+ve,ind.和ant是什么意思?
还有我记得ppm信号的电平都是3.3v。。为什么楼主要加 ...

1, +VE 电源电压   为电池的电压。
       IND 射频发射指示 这里不用。
       ANT  FM 模式的天线接口,接FM模式的拉杆天线 这里也不用。

2, PPM 来自CPU,早期为5V少一点,近代为3.3V 少一点,这就是比CPU的供电电压少一点。 CPU的IO口设计成在5V 或3V 供电时都可兼容3V或5V 电平的信号。但是若是信号电平超过5V可能损坏CPU的IO口,这里用4.7V 是限制电压超过5V.

网友(2019-02-04):
x9d配天地飛高頻頭怎設置 失控保護?

网友:
引用 楼主:
JR 9X2  很经典, 还有喜欢她的朋友吗?

我就是用9XII

楼主:
老朋友,好久不见,有空一起玩呀。  我是BG6QBP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朋友,好久不见,有空一起玩呀。  我是BG6QBP

网友C(2019-05-29):
XG8能改吗?

楼主(2019-07-13):
xg8 遥控器很不错,改了可惜呀。

网友(2019-12-06):
反过来,天8可以用睿思凯接收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