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 T头 炸歪 测量教程

楼主(2018-04-19):
非常简单,直接看图!不懂的砍我!

找一个小平面,把螺距规清零!

然后。。。

再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中联炸不歪的

网友:
中联炸歪了的后果就是,目测看不出来,然后各种震动,各种怪怪的问题查不出来,这个办法不错。

楼主:
我就炸歪了。。。这个怎么说?

网友:
好办法!顶一下!

网友:
砸一下就正了

网友:
麒麟臂上……

网友:
怒服中山兄!

网友A:
这个测量不完全,说不定你的中联只是下端面有点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量不完全,说不定你的中联只是下端面有点变形。

 内部可能是完好的

网友:
转起来看刹车盘的洞是否同心,比较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炸歪了。。。这个怎么说?

再反侧炸一次,掌握好炸的位置和力度,把他炸直。
中山兄,你要相信自己,你可以的!

网友:
新机的时候,先测量,记住数据,等炸了的时候看有没有变化就知道了

网友:
达嘎豪,喔系渣渣辉,各位看坝懂的,系兄弟地话,就去砍楼主,

网友:
左右测量差0.4度,有明显影响吗,主轴有非常轻微的弯比这个都影响大

网友C:
这个测量不准确呀,底部或顶部的平面是可以不垂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反侧炸一次,掌握好炸的位置和力度,把他炸直。
中山兄,你要相信自己,你可以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英雄所见略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测量不准确呀,底部或顶部的平面是可以不垂直的。

嗯,只是做个简单的对比,这样轻易的看到是不是旋翼头歪了

网友:
一般的尺子 误差都有零点几度,这能行吗?还如直接用水平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反侧炸一次,掌握好炸的位置和力度,把他炸直。
中山兄,你要相信自己,你可以的!

这个方法相当不错,可行性也高,

网友:
中山兄,然后怎么去调正能,有没有办法?

网友:
我就想知道  中山兄  这是怎么炸的   这么大的力度

网友:
飞机放平,量一下两个桨转到同一位置时桨尖的离地间隙,会有惊喜的

网友D:
同歪,歪的有点怕了,没见过这种歪的不正常的,已换了二个中联,仍然一炸就歪,人品不好,只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歪,歪的有点怕了,没见过这种歪的不正常的,已换了二个中联,仍然一炸就歪,人品不好,只能呵呵。

我也已经炸歪了2个!!!

网友E:
其实,这样测有可能是因为浆夹变形了。所以,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样测有可能是因为浆夹变形了。所以,不准,

桨夹????

网友:
还是要7075-t6的头子。

网友F:
XL520的这个中联力臂太长了,支撑又太窄了,不是耐炸的设计。x3的那种形状是耐炸设计,Protos的那种设计耐炸性也还可以,总之那种头重脚轻的都不耐炸,还有KDS5.5,7.2的是及其不耐炸的设计。

网友:
自己做旋翼头,用7075,找厂家热处理。小机炸了没问题,大机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已经炸歪了2个!!!

你说,用空心管做主轴,炸坏几率会不会大大降低?

网友: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便宜的螺丝做主轴和中联还有齿盘固定螺丝。这2个螺丝炸断,旋翼头舵机的安全性会大大提高,成本只有几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用空心管做主轴,炸坏几率会不会大大降低?

主轴本来就是空心的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XL520的这个中联力臂太长了,支撑又太窄了,不是耐炸的设计。x3的那种形状是耐炸设计,Protos的那种设 ...

5.5 7.2的中联应该是极其耐炸的设计吧?三角形的支撑结构,用料也很厚实粗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本来就是空心的了!

可以选更薄和脆的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H:
5.5 7.2的中联应该是极其耐炸的设计吧?三角形的支撑结构,用料也很厚实粗壮

不耐炸,KDS5.5的中联是中空的,少了很多结构强度,还有其主轴没有顶到中联横轴附近,这就也是不耐炸的设计,你看看机械副翼时代中联就是主轴没有顶住横轴,中间还不得不挖空了让平衡杆穿过,逢炸必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