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t8fg玩穿越的么?

楼主(2018-04-19):
飞蛋100的飞控今天到货死活调节不清楚了 蜂鸣器跟陀螺仪都可以
就油门解锁没反应 在地面站显示通道都是可以有反应的 切换开关飞蛋没反应
有同样问题的么?

楼主:
能给解决一下的么
有红包奖励哦
wx:lllxxxccc511

网友A:
⊙⊙!,我就是t8FG

网友:
从头开始设置,我的是14SG ,默认各通道的最低值是 1100,正常是不能解锁的,需要你在遥控端设置End point或是在飞控端设置 Rxrange。

网友(2019-12-01):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t8FG

你怎么设置的我也是T8FG现在是解锁不转其他3个通道打杆有反应油门没有反应

网友A(2020-01-11):
你能把问题清楚描述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把问题清楚描述一下吗?

老哥 这坟挖的我无言以对了 哈哈哈哈 我都飞丢了俩飞蛋了

网友B:
b站教程说是需要调遥控器endpoint,实际上不需要。之前用t8fg加fm800pro,百米失控实在是无力吐槽。已经换乐迪t8s了。。
在通道设置界面,右侧有通道上下限和中位,按实际情况填好,然后把下线改高一点就ok啦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b站教程说是需要调遥控器endpoint,实际上不需要。之前用t8fg加fm800pro,百米失控实在是无力吐槽。已经换 ...

Futaba不针对穿越机 也没有原厂接收机用 都是自己改了黑羊一套或者换了睿思凯

网友:
引用 网友B:
b站教程说是需要调遥控器endpoint,实际上不需要。之前用t8fg加fm800pro,百米失控实在是无力吐槽。已经换 ...

我是一直14SG加fm800pro,百米内没有失控过,不过基本无遮挡,就绕绕几棵树,最近才刚换全套大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