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下舵面和拉杆的问题

楼主(2018-04-19):
我是左手油门加方向  右手副翼加升降
请问一下大家,机头背对我:方向杆左拉  往右转    机头对着我左拉左转
机头背对我,副翼杆左拉 往右侧飞
不知道对否
我玩模拟器很久好像一直都是这样飞的,但是等真飞的时候发现反了,下拉下降(我模拟器是下拉上升的)
飞之前没注意这方面的问题,特来请教大家
设置 是有标准的吗?还是按大家的喜好来

楼主:
自己沙发自己坐

网友:
你模拟器都设置错了,不是玩具。升降推是前进,后拉是后退。升降靠螺距来实现的,就是油门摇杆

网友:
你觉得怎么喜欢就怎么来,有些人就是喜欢倒着骑自行车,我还能去把他的头拧过来来吗?

网友:
模拟器错了就按照模拟器的设置飞真机!因为你已经习惯这样的反射条件了!

网友:
放开来讲,尽管“对”与“错”并无绝对标准,但能参照约定俗成的模式来,有助于学习、交流、提高。去了解一下各种手的渊源吧,你自然会有理解,并会做出选择的~

网友A:
自己喜欢就好,标准的是机头向前,方向打左左转,副翼打左左翼下降右翼上升

网友:
你模拟器和大家都是反的,既然习惯了那就凑合飞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喜欢就好,标准的是机头向前,方向打左左转,副翼打左左翼下降右翼上升

你好,副翼左拉是不是往左侧飞还是右侧飞!
有点蒙,副翼左拉,左翼向下左翼是不是向下左右翼向上右翼向上转,不知道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B:
起落架着地,鸡尾在脚面,鸡头远离身体。遥控器与地面平行,底部贴肚皮。右手杆,右拉右副翼上翘;左拉左副翼上翘,对面副翼相反。右手杆向天线方向推,平尾下压,反之平尾上翘。

这种组合和真飞机一致,也是最符合人的直觉反应的。改了吧,模拟器才练多久,以后飞行的时间才是重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落架着地,鸡尾在脚面,鸡头远离身体。遥控器与地面平行,底部贴肚皮。右手杆,右拉右副翼上翘;左拉左副 ...

右拉右副翼上翘;左拉左副翼上翘,
右拉往左边侧飞,左拉往右侧飞,是这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右拉右副翼上翘;左拉左副翼上翘,
右拉往左边侧飞,左拉往右侧飞,是这样吗?

额滴个娘哦!您这还是个反的,这么说吧:以你为中心,机头在前,机尾靠近你,遥控摇杆左拉,副翼左上右下,往左侧飞转,遥控摇杆右拉则效果相反……99.99%人都这么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滴个娘哦!您这还是个反的,这么说吧:以你为中心,机头在前,机尾靠近你,遥控摇杆左拉,副翼左上右下 ...

额,这个模拟器怎么还能错的,该怎么改过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这个模拟器怎么还能错的,该怎么改过来啊!

那是你模拟器摇杆就设置错了,像凤凰模拟器摇杆设置时,软件有提示的,跟着一步步做就对了。趁着还是模拟阶段,来得及改

网友:
通道方向设置反了,不符合人的正常生理习惯。

网友:
1看你的习惯喽
2从专业角度讲左压副翼,左副翼上偏,右副翼下偏。右压副翼,右副翼上偏,左副翼下偏。后拉升降舵,舵面上偏。前推升降舵,舵面下偏。
3至于设置,详细阅读说明书

网友:
你这叫美国手,把飞机放在地上,人站在飞机后面,左手推遥控杆,马达会转动起来。左手遥控杆向左拉时垂尾(也就是方向)舵面向左运动,如在飞行中这时飞机机头左转,向右推遥控杆,垂尾舵面向右,如在飞行中这时飞机机头右转!右手遥控杆向上推杆,平尾(升降)舵面向下运动,如在飞行中飞机机头向下运动,遥控杆向下拉杆,平尾舵面向上运动,如在飞行中飞机机头向上运动。右手遥控杆向左推杆,左边副翼舵面向上运动,同时右边副翼舵面向下运动,如在飞行中飞机向左侧倾,遥控杆向右拉杆,右边副翼舵面向上运动,同时左边副翼向下运动,如在飞行中飞机向右侧倾!我很啰嗦,希望你已经懂了

网友:
你得改过来,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