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汽油发动机,良心的26cc练习机和华盛26cc发动机

楼主(2018-04-19):
一年前就入手了这架26cc汽油练习机,打算再买一架,感觉这架飞机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真的很良心,完成度很高买来装上舵机发动机啥的就可以起飞,发动机我用的华盛26cc,我感觉这发动机性价比也特别高,而且带手拉,省去了买启动器的钱,重量的话我感觉还可以,没感到有啥不好飞,感觉这款发动机配这个良心机真的太完美了,另外想问下大神们还有没有适合这款华盛26cc发动机的机型,想再买几架油机,以后打算不玩电的了,也不FPV,也不多轴,就只玩油机,真的太喜欢汽油发动机了,我这个练习机用的舵机是银燕3001不知道动力够吗,不过飞过很多次都没有啥问题,用的好盈的ubec,2200毫安3s电池,天地飞7,不过这飞机起落架真的太不好了,不知道有没有适合他的起落架,改装一下,还想问下这款飞机是哪个厂家生产的,他家还有没有其他机型,另外关于这飞机的问题想问我的随时联系我,我也是汽油新手,希望大家多多交流,让更多的人由电转油!希望各路大神多多推荐几款自己认为特别好的汽油机型

网友A:
这款汽油机确实很不错,就是起落架不行,最近我在着手用油车减震器来改装起落架

网友B:
我有一架下单翼的,非常好的飞机。起落架你可以用一块3mm的铝板加强一下,内侧两个螺栓连在一起,强度大大增加,重降也不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汽油机确实很不错,就是起落架不行,最近我在着手用油车减震器来改装起落架

期待大神改装成功到时候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架下单翼的,非常好的飞机。起落架你可以用一块3mm的铝板加强一下,内侧两个螺栓连在一起,强度大大 ...

您的下单翼油机是哪种?也是这种吗,起落架我也打算想办法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下单翼油机是哪种?也是这种吗,起落架我也打算想办法改

也是这种,起落架我改过后强度很高,原装的螺栓有点短,自己要换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这种,起落架我改过后强度很高,原装的螺栓有点短,自己要换长的

能给个图吗,起落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给个图吗,起落架

还用什么图,那意思就是两个轮子中间用铝片连接,与起落架形成三角形,但最好练技术,原配起落架设计成那样是有减震作用,防止重降损坏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用什么图,那意思就是两个轮子中间用铝片连接,与起落架形成三角形,但最好练技术,原配起落架设计成那 ...

哦哦哦哦,明白了

网友E:
这个是最经济的配置方法,飞机应该好飞,我也在关注之中。本人有改一型靶机三架,汽油发动机是小松和DLE的从26cc,35cc,38cc的,欢迎大家共同交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最经济的配置方法,飞机应该好飞,我也在关注之中。本人有改一型靶机三架,汽油发动机是小松和DLE的从 ...

您的飞机是这种吗?嗯嗯,得多交流,跟您学习

网友:
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给个图吗,起落架

上班中,回去了给你拍一下

网友F:
资深模友啊,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资深模友啊,顶一个

汽油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班中,回去了给你拍一下

嗯嗯,

网友B:
不好意思,昨天忘了拍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昨天忘了拍照了

嗯嗯,明白了,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明白了,太感谢了

别客气

网友:
楼主,看了你的帖子已经准备搞油机了,已经买了这个发动机。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油门、舵机和拉杆怎么装的?

网友:
我也才装上26CC,熄火老师们都用的什么方法?

网友G:
TSA 700G 汽油機可以配你這款 26cc  ...

网友H:
这练习机配华盛26会头重,尾巴要配重

网友(2018-05-27):
模型这不少!

网友I:
买个弹簧拉着两个轮子上方就行了,我飞了一百多个起落了从来没有坏过起落架

网友:
引用 网友G:
TSA 700G 汽油機可以配你這款 26cc  ...

TSA 700G装26cc发动机,有人试验过没?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练习机配华盛26会头重,尾巴要配重

我也是同样配置,而且手拉启动没有拆,启动就是用的手拉启动,机头不重,重心刚刚好。油箱用的1升的油箱,1箱油可以至少连续飞40分钟左右。我一般都是飞十分钟降落,休息会,然后拽下发动机,再起飞。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同样配置,而且手拉启动没有拆,启动就是用的手拉启动,机头不重,重心刚刚好。油箱用的1升的油箱 ...

手拉启动会伸出来好长一截,就会造成头重,而且我还是用的500ml的油箱,难道新版本的飞机改过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手拉启动会伸出来好长一截,就会造成头重,而且我还是用的500ml的油箱,难道新版本的飞机改过了?

我的不会啊,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不会啊,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嗯嗯,看到了,貌似我的要比你的发动机伸出来的更长

网友K(2018-11-17):
这个飞机升降舵两个舵机怎么装

网友:
秦皇岛陆海空王总的26cc练习机,良心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飞机升降舵两个舵机怎么装

装好了吗?刚刚看到

楼主:
嗯嗯,特别好的良心机

网友(2019-01-15):
发个私信微信给我,我想做个大固定翼油的,交流一下

网友:
发个联系方式私信我,我要做个油的固定翼交流一下

网友(2019-10-21):
支持华盛航模汽油机!

网友:
请问大佬,我板机玩腻了,现在想上汽油机,汽油机一般情况下是否安装飞控一键自稳,之前玩板机都是有飞控自稳的,谢谢指教

网友L:
请问大佬,我板机玩腻了,现在想上汽油机,汽油机一般情况下是否安装飞控一键自稳,之前玩板机都是有飞控自稳的,谢谢指教
来自微站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请问大佬,我板机玩腻了,现在想上汽油机,汽油机一般情况下是否安装飞控一键自稳,之前玩板机都是有飞控自 ...

板机直接上油的?   还是先在练练吧    这飞机我也有一个  起飞的时候方向很不好控制  飞机根本都跑不直

网友M:
引用 网友I:
买个弹簧拉着两个轮子上方就行了,我飞了一百多个起落了从来没有坏过起落架

哥们 你这个飞机跑的直吗   我的一点都跑不直  每次降落都好大的心理压力  怕跑不直撞到马路牙子

网友:
引用 网友M:
板机直接上油的?   还是先在练练吧    这飞机我也有一个  起飞的时候方向很不好控制  飞机根本都跑不直  ...

大哥,汽油机能装飞控吗?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M:
哥们 你这个飞机跑的直吗   我的一点都跑不直  每次降落都好大的心理压力  怕跑不直撞到马路牙子

能跑直啊

网友(2020-04-09):
楼主,请问这个发动机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机油,排气干净吗?

网友(2022-12-15):
引用 网友F:
资深模友啊,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