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螺距尺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8-04-19):
之前调机一直用的手机水平尺调,昨天去TB看了看螺距尺,买了一把这个,有用过的前辈吗?

网友:
跟我闲置的那个skyrc一样

网友A:
50左右的一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左右的一样用

我用的是30几块的

网友:
我用的这个,反应有点慢

网友:
几十块钱用了7年

网友B:
一直在想,一个6050,加上一个微处理器,有可能stm8系列,再加个lcd屏幕,搞个壳子封装一下,能多大个成本?然后每次都卖几十倍的价格,有些精度做的还挺差,用的挺不顺心

网友:
几十块钱用用挺好的,又不是造原子蛋

网友C:
RC螺距尺挺好的,反应也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C螺距尺挺好的,反应也快

想买这个来,在tb没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买这个来,在tb没搜到

还是算了吧,商家太暴利

网友E:
引用 网友C:
RC螺距尺挺好的,反应也快

这玩意也有反应快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想,一个6050,加上一个微处理器,有可能stm8系列,再加个lcd屏幕,搞个壳子封装一下,能多大个成本 ...

黄沙和塑料也很便宜,最多加点金属做引脚,能有多少成本,干嘛做成CPU要卖几千块甚至上万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也有反应快慢?

不太懂那么多,最早我买螺距尺被坑了,38块钱的螺距尺卖我88,不用的时候还吃掉厉害。后来一把火起来,买了RC螺距尺,160还是180忘记了,一年换一次电池即可。

网友:
我曹,你这套就贵了啊,我记得15年时候要600多块钱吧,我没舍得买,买了个精简版也要180还是160忘记了。

网友G:
一出来就买了,感觉RC的完整版,除了价格不好,其他的功能非常实用。比如十字盘调平,和尾浆角度调整都非常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出来就买了,感觉RC的完整版,除了价格不好,其他的功能非常实用。比如十字盘调平,和尾浆角度调整都非常 ...

我曹,当时没人告诉我还能调十字盘啊,要是有人告诉我,我也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想,一个6050,加上一个微处理器,有可能stm8系列,再加个lcd屏幕,搞个壳子封装一下,能多大个成本 ...

并不是6050  可能更加便宜

网友:
一直用30-40的 屌丝路过

网友:
我一直在用几块钱的。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着还不错

出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黄沙和塑料也很便宜,最多加点金属做引脚,能有多少成本,干嘛做成CPU要卖几千块甚至上万块?

这两个性质不一样,你说的先需要把硅提炼提纯,以及黄金提纯出来,再做成硅片用光刻机把芯片刻出来。提炼的设备,光刻机的设备以及技术水平,没几个亿是下不来的,而且技术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
而使用陀螺仪,lcd屏幕,微处理器做一个螺距尺,再做个外壳(使用3d打印也行),我自己做都可以成本控制50以下,而且大部分大学工科生都应该有这样的实力(工科生是有电子实习的,也有金工实习),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实际上就值几十块。
但几十块只能实现基本功能,精度可能不能很高,再往上提这个精度的话,就是几倍的成本以及技术了(比如6050的z轴有误差,需要用三轴磁罗盘和相应算法来补偿)。但综合其他东西来看,还是不值这个价,总体还是信仰以及跟航模搭边导致的(所谓的智商税,当时这个智商税每个模友都会交)
如果说值这个价,看下工业用的水平角度仪

网友:
楼上说的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