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f3飞控调参电机运转正常但用遥控有一个电机时转时不转啥情况?

楼主(2018-04-2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是f3飞控,在用bf调参的时候,每一个电机控制运转都是正常的,但用x9d遥控器和l9r接收的时候推油门,三个电机正常运转,有一个电机时转时不转什么情况???

网友:
电机调换试下。

网友:
不转的电机烫不烫手?烫手的话就是电机或者电调坏了,互换一下位置可以确定是电机还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遥控器推电机转速是不一样,校准电调,地面站一起推,同时转就是正常的

楼主:
对调了一下电机和电调,确认电机电调没问题,无论哪个电调插到飞控第二通道就不正常,怀疑是飞控问题,但是在调参里面电机控制四个电机工作状态都是正常的!

网友A:
没飞起来就是这样,飞起来就好了
我打个比方,你4号电机时不时转,是因为飞控检测到你飞机左上角稍高,
飞控会对左上角电机转速进行修正,减低转速,
但是你电机起步就是这么多转,一减当然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飞起来就是这样,飞起来就好了
我打个比方,你4号电机时不时转,是因为飞控检测到你飞机左上角稍高,
...

谢谢楼上答复。问题解决了,是电调协议选错了,已经正常了!

网友(2018-05-23):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答复。问题解决了,是电调协议选错了,已经正常了!

你好,你的电调协议咋设置的啊

网友:
是否飛控問題

网友:
要选择什么协议???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用的银燕12A电调

网友:
把  电机 调换一下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