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下30E电机

楼主(2018-04-20):
请问下各位大侠30E PP机,选择如下哪款电机比较合适些:
1、双天3548;
2、双天GA800;
3、朗宇2826;
4、丹锂2826;
先谢过各位大侠了!

网友A:
5015也可以考虑下便宜又实用。

网友:
在用ga800,6s动力不错。朋友买了双天ga跟朗宇2826,说朗宇不好用,都是6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15也可以考虑下便宜又实用。

5015已经没有了

网友:
丹锂2826.动平衡很好,550kv6s很暴力了,性价比不错!

网友:
我之前用的3548 740kv用4s电池,力气也够了,后来两架都是用的双天5015 470kv ,160块,用6s电池,不过这个电机貌似已经买不到了,还有郎宇还是不错的,我手头还有一个2826 550kv

网友:
就在昨天把3548换成了GA800,对比了一下数据,感觉GA800输出,功率都要大一些,有朋友用了,感觉还可以就换了。不过用的是4s,6s太暴力,容易坏手。

网友B:
不差钱就GA800,不然就丹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差钱就GA800,不然就丹锂

我买了个2手515 370KV ,用13桨,6S可以不,

网友:
郎宇3120 950kv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个2手515 370KV ,用13桨,6S可以不,

好像kv低了吧,500左右用6s,370估计用8s合适。

网友:
用过双天5015 470kv 6s,一个全油门快滚把电机架扯掉了,ga800应该比5015更暴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