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半年,喜欢自己做飞机。请大神们指教。

楼主(2018-04-20):
本次做的飞机是模友提供的飞机,我把飞机画部件画在魔术板上,然后手工切割,手工涂装,还没试飞。做的快完了才照的请谅解。

网友:
自己做的有味道

网友:
飞机很漂亮。相信很多模友玩航模就是享受这个制作过程,其中包括我

网友:
这样搞,只能赞一个了

网友A:
主机翼是不是不是很平整,有点扭曲

网友:
看着挺简单,速度慢不慢?

网友B:
KT版的好 小子  应该好飞

网友C:
嗯,会很好飞的,我以前也做过这种。如果开副翼会更完美。因为这种机型无副翼的话,上天后如果突然起风了会面临姿态控制困难,甚至飞丢的情况

网友:
动手做飞机确实乐在其中

网友D:
楼主能分享这个飞机的图纸吗? CAD 的最好    PDF的也可以

看着应该好飞

网友E:
机翼没有翼型,机头叠了六层,如果用PP板会不会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翼是不是不是很平整,有点扭曲

手工切割,所以有不平整情况,不过可以用手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会很好飞的,我以前也做过这种。如果开副翼会更完美。因为这种机型无副翼的话,上天后如果突然起风了会 ...

首飞证明,你说的没错,很不好调整姿态。回去后马上开了副翼,把方向舵粘死了。老鸟说,这样就失去3通道飞机的乐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分享这个飞机的图纸吗? CAD 的最好    PDF的也可以

看着应该好飞

不好意思,没图纸,我是拿的模友的新飞机在板子上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翼没有翼型,机头叠了六层,如果用PP板会不会太重了?

不重,机头是空的里面放电子设备、电池。加块电池270克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KT版的好 小子  应该好飞

不是好小子,是按照亚博特飞机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