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关于MiniOSD和MP地面站遥控接收rssi显示不准的问题

楼主(2018-04-20):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我是用MFD433接收的模拟rssi,电表测了电压0-3.2v,在MP里面设置好后,地面站可以正常显示满格信号100,但关控最小信号最低是18而不是0,请问是怎么回事?这样可以成功触发失控返航吗?
另外Miniosd的934版固件,设置显示范围0-100, 满格是100,关控显示45,如果选择显示原始数据,则满格是250,关控显示56,该怎么设置才能准确显示0-100并且miniosd和地面站能完美同步显示呢?

网友A:
遥控器微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