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中位飞机还没起飞是啥原因

楼主(2018-04-20):
慢慢推油门,发现油门推到中位以上一格才能起飞。求解

网友:
飞机不是你调的吗?你是不是买到全球坑了

网友A:
看来楼主是买的到手飞,直机螺距有角度叫悬停点,五点油门一般会设置在快接近第四点的位置,所以直机离地时油门杆肯定会推到中点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是买的到手飞,直机螺距有角度叫悬停点,五点油门一般会设置在快接近第四点的位置,所以直机离地时 ...

那应该怎么调整?

网友:
习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调整?

现在可以飞不用管,等有其它问题了再说吧。飞行注意安全,保证10米以上距离。

网友:
至少能飞啊

网友:
这是正常的

网友:
直升机的话看看你的油门和螺距设置,如果设置了3d的话3通道是定值。飞机的起飞和螺距有关

网友:
油门中位是零螺距咋能飞呢?要是中位飞机能飞这就不正常了!

网友B:
楼主估计和我以前一样,固定翼转过来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