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力K-120

楼主(2018-04-20):
有无大神知道120的无刷电机,除了原廠的外,还有没有副廠的?

网友:
亚拓150和驰远100s的,比原厂好太多,就是贵。

网友:
穿越用的1103或者1102选kv8000-10000的,稍微动下手都能改装上去用,不过最好选9N6P的电机,转子磁钢少一些重量轻,变速快。现成的选择楼上已经回答了,最佳锁尾效果的是黑金M5电机用3股0.13的漆包线自己绕到9000kv使用,配合rkh的150dfc改装尾桨,效果极其强悍。

网友:
K120電調不夠快
9000kv的要6極的才行
穿越用的1106都12極會燒
2s機最好的選擇是150x的馬達
有力也不燙
100s我燒了好幾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