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船改泵喷

楼主(2018-04-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小船潜水是通病,应该是超载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超载就基本无解了,除了电池没有能减重的地方

记得在某宝上看到有一哥给这小船加3650电机,直接开潜水艇

网友:
这喷泵我也有个同款。装在50cm木制小快艇上,操控感觉很好没有出现楼主说的问题。我用的390有刷电机,感觉速度不是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无刷试试,跟动力肯定有关系。另外我怀疑跟喷射器的安装角度有关,或者加了压水板可能会好一些 ...

应该跟喷射器的角度有关系的,我这个安装的时候电机端垫高了5mm左右。因为改装船不会是配套的安装角度

网友:
这船容易潜水是因为船尾底部的两个楔子 相当于压浪板 跑起来会压船头 如果出轴角度大 重心又偏前就更容易

网友:
潜水问题解决了,先尝试着给船加了压浪板,潜水问题依然存在,然后给船加了右水刀,实践证明水刀出奇迹,装了右水刀之后左转依旧漂移潜水,极速状态下右转稳如狗,能画出特别漂亮的u字形。现在已经给两边都加上了水刀。

网友:
水刀可以解决潜水问题?

网友(2018-07-01):
路过学习,顺便看看渗透进舱的鱼贼

楼主这是2通道的遥控吗?我有条60厘米左右的废弃玩具船,也想改改。设备方面请推荐一下吧。入门级别的就好,谢谢!

网友:
小鱼上贼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