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飞不起来了

楼主(2018-04-20):
不知怎么就飞不起来了,看看没啥东西摔松了啊。

网友:
动力问题还是飞控设置?

网友:
不说明具体情况,你这是要干啥?

网友:
电机转就应该飞起来

网友:
接收机线是不是砸坏了。。

网友:
看样子桨没错,看看电机转向

网友:
能拍个视频或者详细点嘛

楼主:
谢谢各位,知道原因了。是陀螺仪松了。

网友:
陀螺仪松了能导致飞不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