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T6开机未显示任何信息,只有背光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4-20):
(无正文)

网友A:
使劲拍两下,我的i6也发生过,拍两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劲拍两下,我的i6也发生过,拍两下就好了

拍两下可能不行,五下吧。

网友B:
与显示屏之间的连接接触不好,排线或接口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显示屏之间的连接接触不好,排线或接口问题

能修好不

网友:
如果你不想返厂,就自己拆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