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T6开机只有背光,不显示任何信息,是咋回事哇

楼主(2018-04-20):
(无正文)

网友A:
使劲拍两下,我的i6也发生过,拍两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劲拍两下,我的i6也发生过,拍两下就好了

冲着屏幕那里拍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着屏幕那里拍么

背面,往手上拍,就是屏幕接触不良

网友:
屏线松了要么就是脱焊.

网友:
烧了,我也有一个这样情况,不过打遥杆飞机有反应

楼主:
应该是烧了,拆开看通电的时候三端稳压器非常烫,输出电压不够

网友:
正好换控了,遥控器别买太便宜的,我的富斯i6已经闲置,东北冬天拿出去气温一变调好的舵机位置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