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3p无图传 ,求更换芯片。。。+1

楼主(2018-04-20):
精灵3p突然无图传,可以控制云台,也可以拍照录像,其他一切正常,就是没有图传画面!把排线换了,固件重刷,换了数据线,sd卡,校准imu,云台重置,等等方法,都用了,还是没有效果,估计板子芯片有问题!!!
单不知道具体哪个芯片,有大神告知吗?
百度了一下1和3闪存,2是安霸A9,4是数字媒体处理器,5ARM图像处理,和视觉有关。

可以拍照录像存入sd卡说明A9没问题,(3和4 精灵3A板子是没有的)具体哪个芯片问题,不清楚?
求大神告知,谢谢。

网友:
机子下面的灰色排线检查一下,露外面的,云台板连接视觉定位那里,图传板在视觉定位那里

网友:
bga封装,说难听点,告诉你你也不会修

网友:
楼主的图传主板进过水了

网友:
既然可以录像那就是图传的问题,图像没办法传出去,这东西集成度太高了,什么都不懂就想修?想想就行了

网友A:
闲鱼不是一百块一个板子 换一个 修的话觉得没必要  不过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我会维修 发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闲鱼不是一百块一个板子 换一个 修的话觉得没必要  不过精神值得学习

咸鱼这个板子七八百百,一直在关注,想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