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副翼和拉杆怎么样才是正确的。

楼主(2018-04-20):
机型:固定翼航模     右手升降加副翼,
正确的操作是怎么样
左拉杆左翼下还是上往左侧飞还是右侧飞
有点晕。麻烦懂得人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摇杆往左左副翼上翘左飞机左倾,往右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杆往左左副翼上翘左飞机左倾,往右相反

在模拟器左拉,左翼下右翼上飞机往右侧飞,这是正确的吗?

网友:
记住  想往哪儿多做哪儿的翼面就向那儿,适合副翼,升降和方向

网友B:
你问的这个问题真的让人很无奈。飞机机头向前,人站后面和飞机同方向,右手副翼向左,左边舵面向上,右边舵面向下,飞机左倾,向左转弯。向右则全部相反。还是相同的方向,右手向前推杆后水平尾翼舵面向下,飞机向下俯冲,反之向后拉杆舵面向上,飞机抬头爬升。左手向左拨杆,后方向舵向左,飞机机头会有水平向左的趋势,向右反之,能不能用方向舵转弯要看飞机的设计。这就是正常的左手油门的操作方式,至于舵面可能会是反的,在控上调一下正反就可以了。打了这么多字。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模拟器左拉,左翼下右翼上飞机往右侧飞,这是正确的吗?

你这不对,楼上的才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问的这个问题真的让人很无奈。飞机机头向前,人站后面和飞机同方向,右手副翼向左,左边舵面向上,右边舵 ...

这是经常的
许多提问题的,没考虑怎么正确提问;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模拟器左拉,左翼下右翼上飞机往右侧飞,这是正确的吗?

副翼通道反了

网友:
去新手区,有个 戴氏教学法,全部看一遍,基本都懂了

网友:
哪个舵面迎风了,迎风面就会朝被风吹远的地方走,就这么简单,升降、航向、滚转都能这样分析。

网友:
升降舵要注意它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前后不同飞机是升是降就刚好相反。

网友:
楼主是不清楚腰杆动作与飞机反应之间约定俗成的操控对应关系,还是不理解舵效机理? 没太看懂你的问题~

网友(2018-08-14):
楼主模拟器设置的就是错的,所以练出来也是错的,飞的时候就更错的离谱。找模友,或者就记住,无论哪个舵面,你打哪儿,哪个舵面上翘,左打,左副翼上翘,上推,升降舵上翘,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