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450L伞齿价格

楼主(2018-04-21):
淘宝都50一个这么吓人
正常价格是多少?

网友A:
独秀!为何你这么优秀!

网友B:
这是正常价格了,最便宜的我用个8元的。

网友C:
亚拓虽然质量好,但是确实价格贵了。没办法

网友D:
50块钱二对吧,这还叫贵啊,想当年我72一块钱2对

网友E:
已经降价了,以前买的72,50两对可以用好久了

网友E:
另外这个型号伞齿,好像没别的选择,飞越富丽虽然便宜,但是没亚拓好用,冰人的也不便宜

网友F:
来人,给楼主上个地平线小飞机一类的配件价格,还有亚拓150的

网友G:
亚拓伞齿价格不便宜,我的500l前后齿都不知道换多少个了,前后伞齿组都是60多刚开始飞的时候降落不好就扫齿,新手还是皮带的好一点

网友H:
飞越可以用,用垫片把伞齿间隙要调好,前传波箱换飞越榫卯结构的79元哪种,自从换了,尾桨打地一般很少扫,有时候轴断裂都不扫。

网友I:
LZ 对航模的价格没有概念。。。

网友J:
看看SAB OXY 亚拓算良心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看看SAB OXY 亚拓算良心了
看质量,你就会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