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柒fpv】第四期,1S无刷三小只

楼主(2018-04-21):
                                     小柒FPV 第四期
          1S小无刷,
                市面主流的1S小无刷,基本也就这些。有圈的没圈的。
                1S无刷对比1S空心杯来说,安全,稳定,动力充沛。手感好,
                                                         唯一的缺点就是贵!贵!贵!
                 这三台小无刷的话,有圈的安全,动力相对会差一些,不过室内玩的话,动力弱一点反而更舒服。
                 没保护圈的0703用的是40MM桨,动力手感都会好一些,跳楼啥的也舒服很多。唯一的缺点就是废桨。
              总的来说.1S无刷肯定是比空心杯强,强很多,不过价格也贵了一番左右,看个人能力吧,我就挺喜欢在家里玩玩1S .

视频
?spm=a2hzp.8253869.0.0
bilibili

网友:
真是够mini的

网友A:
一体板比分体板效果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体板比分体板效果差吗

我对这个不太敏感,我感觉是差不太多,会轻一点,
各种都差不太多,就是轻一点,动力会好一点

网友:
用的什么显示器?楼主可以推荐下吗?

网友:
你好,楼主,想请教一下,
这1s的小鸡鸡续航多久呢?
大概多少钱呢?
手上有个FX798T 的25HW 的一体摄像头,想组台小鸡鸡飞飞,能推荐一下吗?新手
手上有显示器和天七控
希望能回复,谢谢

网友B:
比较下续航时间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下续航时间呗

恩,大概都是2分半左右。
海博的64,可以三分钟

网友C(2018-08-14):
楼主好,问几个问题:你的小无刷的电压是怎么设置的,因为我的满电4.3v电就开始闪,然后跳land now,但是又会在3.3v的时候跳low power 很奇怪。还有就是没有保护圈的那台炸机会不会断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问几个问题:你的小无刷的电压是怎么设置的,因为我的满电4.3v电就开始闪,然后跳land now,但是又 ...

电压飞控我设置的最高4.5
怎么闪呢,
那台,挺耐炸的,没大事,有天线顶着,整机重量也不重,没大事

网友:
什么牌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压飞控我设置的最高4.5
怎么闪呢,
那台,挺耐炸的,没大事,有天线顶着,整机重量也不重,没大事

就是没电的时候那种闪烁,从满电到没电全程都在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没电的时候那种闪烁,从满电到没电全程都在闪

电压报警的设置吧。,
满电设置4.5
报警电压设置3.0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压报警的设置吧。,
满电设置4.5
报警电压设置3.0

哇3.0,电机还能运行吗?我特别担心飞着飞着突然没电自己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3.0,电机还能运行吗?我特别担心飞着飞着突然没电自己掉下来

那就设置3.2.     1s机器的话我都是3.2左右下来。    没有osd吗。
设置3.2  灯闪了就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设置3.2.     1s机器的话我都是3.2左右下来。    没有osd吗。
设置3.2  灯闪了就回来

不不不,就是osd上面的电压在闪

网友D:
HB68我也买了一台,非常好的手感,平时在家里可以爽飞。

我的HB68

我的HB68

网友:
使用0603的马达。

网友:
引用 网友D:
HB68我也买了一台,非常好的手感,平时在家里可以爽飞。

天7这控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就是没电的时候那种闪烁,从满电到没电全程都在闪

那是电压在4.3V的时候,系统认为你是2S了,2S这个电压当然是低了。你将电压上限调到4.5V,这样你满电的时候就不会认为是2S了。我也被这个问题折腾死了,装了蜂鸣器一直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电压在4.3V的时候,系统认为你是2S了,2S这个电压当然是低了。你将电压上限调到4.5V,这样你满电的时 ...

好,谢谢啦

网友:
组75mm轴距用450mah电池会不会好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