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用电络铁热过螺丝的?

楼主(2018-04-21):
螺丝胶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操作的,加热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操作的,加热多久???

对着螺帽加热,冒烟为止

网友:
100W的电烙铁好用点!

网友:
要用马蹄头,上点焊锡

网友:
热风枪或者吹风机啊

网友:
我是用酒精灯烤一烤

网友:
用电烙铁对着螺丝头加热亲自实验过效果很好

网友:
打火机也可以的

网友:
多大螺丝?2.5的,25w以上就可以,螺丝大,烙铁小热量损失超过产生热量就不行。如果是塑料部位还是小心点,烫坏就不好了。

网友:
试过,但要功率大点的,但要注意别热到别的东西,要不就惨了

网友:
10楼说的对 一把防风打火机 就行了

网友:
我是用防风火机

网友:
感觉楼主要干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