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一个关于桨叶选择的问题,感谢!】

楼主(2018-04-21):
买了一个AQ方案的250.
原配的是6032的自锁桨。
没有自带的子弹头。(正反螺纹的2204电机 KV2300,螺纹直径5mm)

想换成50的桨。
请教一下,是否直接买5045的小孔桨叶,配一套M5垫片,和正反M5子弹头,即可?
还是说,不用垫片,直接上5045的桨,加上M5的子弹头,拧紧即可?
还是说,5045大孔桨+垫圈,再上垫片+子弹头?

问为什么不直接还是用6032的自锁桨???
还不是穷,炸不起,搞点便宜的桨。

非常感谢给小白的解答,实在弄不懂啊!

网友A:
事实证明 买贵的浆 百炸不坏 比如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证明 买贵的浆 百炸不坏 比如大力

谢谢推荐。
我看大力都是三叶的,就我这么点动力和新人的水平,有必要上三叶的吗?

另外可否解答我提的问题?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
我看大力都是三叶的,就我这么点动力和新人的水平,有必要上三叶的吗?

我也是新手 其实和两叶区别并不是很大 最大的区别在于电池3S 和4S 还有重量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