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机型

楼主(2018-04-21):
纯新手练着模拟器再买个什么飞机合适啊,选择伟力110还是直接450,不胜感激

网友A:
我建议二手450比较合适,收回来,了解结构装机和调试,陀螺仪设置,记得是K8。这样好交流,你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小机买回来就可以飞,相对450更安全一点。但是炸机你就的返厂维修了。小机由于精度差,飞行飘。你飞模拟器700和100有区别吗?大机相对稳,可操作性强,可以调节反应时间。就是新手模式高手模式,小机有些是能设置,有些不能,且是英文的。很不适合上手。如果米充足,交易两个都入,小机要买有刷的,动力弱,炸机损失小,一般捡起来就可以开始了。110,你多看看帖子,舵机是比较容易扫齿的。小机玩直线舵机,基本不坏,但是驰远停产了,还能买的。华科我没有接触过,技术过硬了,入手伟力吧,貌似小机就剩下伟力华科了。都说华坑,慎入,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玩小机的都在改装,动力不满意。土豪就地平线oxy小火球。没商量。等技术过关了,不炸鸡了,还是外国佬的小机稳,你看看价格。肾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二手450比较合适,收回来,了解结构装机和调试,陀螺仪设置,记得是K8。这样好交流,你要学习的东西 ...

够全面,万分感谢

网友B:
直接买个亚拓470吧  照着说明书装起来 炸了就买配件修  修几次 就会飞 而且会修了

网友C:
k110,飞了2年了,炸了无数次,不存在舵机扫齿(可能运气好吧)

网友:
模拟器然后在找个师傅 让师傅教你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k110,飞了2年了,炸了无数次,不存在舵机扫齿(可能运气好吧)

炸了还得返厂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亚拓470吧  照着说明书装起来 炸了就买配件修  修几次 就会飞 而且会修了

开始打算470,不过想想也不会飞,飞一次还得跑老远,就考虑到不知道买个小鸡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450不二选,建议亚拓的

网友:
新手估计不敢飞450的那种吧我呢会玩完伟力120试着飞450,380,那个动力真的吓人。新手最好还是玩玩小鸡机,然后腻了再玩450吧。450算是你开始入门了。各种调机设置遥控什么的都要自己弄了。闲费事怕遇到问题就买个调好的2手或者全新的带遥控的

网友:
冰人3s动力,木桨,易碎舵机臂。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了还得返厂修啊?

有卖配件的,自己可以修

网友:
小鸡炸了返厂修?没听说过。。就算是华坑也不用反厂。。

网友:
直接上450以上级别,外加模拟器,小机坏手

网友:
我也是直机新手,刚入了个XK110,便宜,随便玩玩

网友:
觉得决心比买什么机更重要,LZ可以不定期发发练模拟器的视频,大伙可以给LZ提提建议,也可以跟LZ说说下一步的练习方向,等有一定飞行水平和应变能力再买真机,到那时飞真机乐趣会更多,也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炸机损失。

网友:
模拟器gaui X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