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天线掉了,应该是一个钉子固定的。找不到了,

楼主(2018-04-21):
粘住以后不动了行吗!影响信号吗?

我看线都快磨断了

网友A:
可以粘,不影响信号,要是断了,就凉凉,你有没有不用的路由器,从路由器天线上卸个螺丝应该可以

网友B:
你这样,失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粘,不影响信号,要是断了,就凉凉,你有没有不用的路由器,从路由器天线上卸个螺丝应该可以

这个东西线只要断了就报废了吗

网友C:
牙签是个好东西! 小刀加工个一个楔子,全固定好了后用黑色记号笔着色。 我这样修过。

网友D:
只有里面的线没有破损是不会影响信号的,就按楼上说的办法修复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线只要断了就报废了吗

不啊,可以换个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里面的线没有破损是不会影响信号的,就按楼上说的办法修复即可

线我看经常折叠后现在有破损,线皮磨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牙签是个好东西! 小刀加工个一个楔子,全固定好了后用黑色记号笔着色。 我这样修过。

谢谢,我找了个小钉子,揭断一点后哥俩好包涂了断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失控吗。。。

还没飞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里面的线没有破损是不会影响信号的,就按楼上说的办法修复即可

网友B:
安全起见,还是先搞好了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起见,还是先搞好了在飞

嗯嗯

网友E:
我的也是这情况,刚到手没10分钟就被我儿子掰坏了,热熔胶直接粘上就好了,反正也不用直着用,里面馈线没问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这情况,刚到手没10分钟就被我儿子掰坏了,热熔胶直接粘上就好了,反正也不用直着用,里面馈线没问 ...

缘分啊,我的也是被儿子闹坏的。哈哈!一个小钉子插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缘分啊,我的也是被儿子闹坏的。哈哈!一个小钉子插上就好了……

嘿嘿,我的天九,塑料掰裂了,轴丢了,一眼没照顾到的事

网友(2019-01-14):
一根铁丝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