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甲醇发动机低速容易熄火是富油吗,应该收紧油针吗?

楼主(2018-04-21):
如题。同时可以观察到排气管有白烟排出。中高速转换相对稳定。

网友A:
是的,要调小油针,顺时针拧半圈试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要调小油针,顺时针拧半圈试下效果

恩恩,谢谢,另外这个发动机比较新,还没有首飞过,磨合不够是不是也会造成怠速比较高?

网友B:
甲醇发动机低速熄火原因这么找,低速时将油管夹住,发动机转速提高后再熄火的是富油熄火,如果转速未提高就熄火是贫油熄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甲醇发动机低速熄火原因这么找,低速时将油管夹住,发动机转速提高后再熄火的是富油熄火,如果转速未提高就 ...

有道理,汽油机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甲醇发动机低速熄火原因这么找,低速时将油管夹住,发动机转速提高后再熄火的是富油熄火,如果转速未提高就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甲醇发动机低速熄火原因这么找,低速时将油管夹住,发动机转速提高后再熄火的是富油熄火,如果转速未提高就 ...

恩恩,如果可以的话还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一下吗?调油针方面,或者是新发动机怎么处理方面的都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B:
甲醇发动机的调试:1;先顺时针关闭主油针(关闭时记住圈数,不是整圈的要记住1/2和1/4等),随后逆时针2圈半或3圈打开主油针。
2;小油针顺时针关闭,逆时针1圈半或2圈打开。
3;将油门半开,手指堵油门口启动(不要上点火棒),观察油管进油,油管无气泡。
4;先调高速。油门半油门,上点火器启动发动机,如果无法点火可逆时针油针加1/4再次启动,每次需调主油针时都只能调1/4。启动成功后将油门全开,如果此时一加油门就熄火就再逆时针1/4主油针。如果全油门不熄火,就可慢慢顺时针关闭主油针(每次1/8圈顺时针),观察发动机转速是否是提高,当某一次发现发动机转速降低,立刻逆时针开三格主油针。发动机高速调整完毕。
5;调怠速。将高速油门满满关闭到怠速,在关闭时有熄火现象要及时打开油门,同时观察油门口是否往外喷油(富油)。或怠速时转速慢慢降低熄火,此时及时全开油门也熄火(贫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甲醇发动机的调试:1;先顺时针关闭主油针(关闭时记住圈数,不是整圈的要记住1/2和1/4等),随后逆时针2圈 ...

调的时候最不确定的就是怎么调高速,原来不知道怎么判断转速最高点,因为感觉有一段的转速差不多很难判断,现在知道了。请问转速减低打开三格主油针是三小格是吗,还有我的发动机比较新,是不是要多一点富油运行,多打开一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的时候最不确定的就是怎么调高速,原来不知道怎么判断转速最高点,因为感觉有一段的转速差不多很难判断 ...

主油针逆时针打开3小格是发动机最高速。平时训练可逆时针打开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油针逆时针打开3小格是发动机最高速。平时训练可逆时针打开1/8。

非常感谢 学习到了 调试过程中还有什么问题再向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油针逆时针打开3小格是发动机最高速。平时训练可逆时针打开1/8。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最后调怠速的过程,请问在调怠速的时候观察到了贫油或者富油的时候是1/8调还是一格一格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最后调怠速的过程,请问在调怠速的时候观察到了贫油或者富油的时候是1/8调还是一格一格 ...

小油针调怠速时粗调用1/4圈慢慢调,再用1/8圈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油针调怠速时粗调用1/4圈慢慢调,再用1/8圈精调。

这个发动机好像只有一个主油针,请问怎么调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发动机好像只有一个主油针,请问怎么调呢

发个图看看

网友C:
这主油针旁边就是副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主油针旁边就是副油针

但好像一般说副油针出厂都调好了,不用再调了?我看发动机上的说明书也只提了主油针的调整,一点没提副油针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好像一般说副油针出厂都调好了,不用再调了?我看发动机上的说明书也只提了主油针的调整,一点没提副油 ...

三叶的说明书不也都这么说副油针不用调,但是也得看具体环境吧,不可能出厂就一直不动直到发动机用到寿,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叶的说明书不也都这么说副油针不用调,但是也得看具体环境吧,不可能出厂就一直不动直到发动机用到寿, ...

明白了,那就是高速调主油针,如果调好之后发现怠速还有富油贫油问题的话再调副油针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那就是高速调主油针,如果调好之后发现怠速还有富油贫油问题的话再调副油针对吧

是的,主油针边上的就是怠速油针。OS四冲发动机比三叶的好调多了。四冲发动机在今后保养中还要学会调气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主油针边上的就是怠速油针。OS四冲发动机比三叶的好调多了。四冲发动机在今后保养中还要学会调气门 ...

ok谢谢 明天不下雨我就去调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那就是高速调主油针,如果调好之后发现怠速还有富油贫油问题的话再调副油针对吧

是啊,没错怠速不稳定在慢慢细调副油针,95V还是挺好调的

网友D(2018-05-21):
引用 网友B:
是的,主油针边上的就是怠速油针。OS四冲发动机比三叶的好调多了。四冲发动机在今后保养中还要学会调气门 ...

你好,請問4沖要調整氣門.所謂氣門是指哪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請問4沖要調整氣門.所謂氣門是指哪裡?

气门调整螺丝在发动机最上面气门盖里

网友E:
是OS95吗?是的话 以上回答全部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OS95吗?是的话 以上回答全部无效

哈哈是的,最终还是在别人的帮助下调试出来了,只要调主油针就好了,其实还挺容易的,就是不太会判断发动机状态,还是经验不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是的,最终还是在别人的帮助下调试出来了,只要调主油针就好了,其实还挺容易的,就是不太会判断发动 ...

祝贺楼主顺利调好 这个发动机省油 功率大 但是就是调整和有点挑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的,主油针边上的就是怠速油针。OS四冲发动机比三叶的好调多了。四冲发动机在今后保养中还要学会调气门 ...

您好!高速往排气喷油是不是富油了?他们说三叶怠速不好调,我飞机上天感觉动力不足加不上油就熄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高速往排气喷油是不是富油了?他们说三叶怠速不好调,我飞机上天感觉动力不足加不上油就熄火了

我感觉不用通过排气多少判断是不是富油,只要怠速高速都有,然后突然从怠速推高速那一下发动机反应顺畅就是行, 在这个标准下多富一点油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贺楼主顺利调好 这个发动机省油 功率大 但是就是调整和有点挑油

是的hh确实有点挑油,一开始用的油不行,后来换了ys就稳定好多

网友(2019-06-09):
引用 网友B:
甲醇发动机的调试:1;先顺时针关闭主油针(关闭时记住圈数,不是整圈的要记住1/2和1/4等),随后逆时针2圈 ...

请问,15级甲醇发动机不好启动是什么原因  主油针1.5圈副油针2圈,用启动器带有爆燃声,需要带很多次才能勉强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