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乐天BLHELI电调能不能刷个直机版本的固件?

楼主(2018-04-21):
如题请教大神 我有好盈30A的BLHELI电调 想看看能不能刷个直机固件用在250级别的直机上

网友:
这个不是可以设置成直升机模式吗

楼主:
说明书上没有提到模式 我猜只有多旋翼模式吧 我不担心是否能刷 主要是想知道有没有适合的BLHELI直机固件?

网友:
铂金电调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没有提到模式 我猜只有多旋翼模式吧 我不担心是否能刷 主要是想知道有没有适合的BLHELI直机固件?
...

有的,放心刷。找到blheli下直升机主电机的固件,里面有乐天电调的,有30A乐天就刷30A,没得就刷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放心刷。找到blheli下直升机主电机的固件,里面有乐天电调的,有30A乐天就刷30A,没得就刷别的

感谢大神指导

网友(2019-12-16):
哥们乐天10a可以刷blheli直升机主电机吗?我总在小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