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面问题

楼主(2018-04-21):
把舵面增大能不能使本来升不起来的飞机升起来?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飞机飞不起来和动力有关。飞得稳不稳定和设计与重心有关,动作敏捷程度与舵效有关。一架性能优异的飞机和上面都有关。

网友:
v角太大 翼面太小

网友:
这个纸飞机好胖,成功飞起来了吗

网友:
动力足,门板可以飞!忘记了吗?

网友:
建议你老老实实按图纸做   多做机架就能想明白你的问题

网友A:
不光飞机有问题。 桨还是反的。再研究研究吧。有创新是好事情,前提是最基本的东西你得整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光飞机有问题。 桨还是反的。再研究研究吧。有创新是好事情,前提是最基本的东西你得整明白了

好的,谢谢

网友:
一般来说,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