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D10 刷了D大的5.0 出问题了

楼主(2018-04-21):
华科尔 D10 刷了D大的5.0 出问题了,原来的老版本,模拟器 升降和副翼方向正常,现在升降和副翼相反了,请问各大师怎么调?

网友:
凤凰模拟器的话,里面可以设置阿,也可以开启新摇控器设置导向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别的模拟器应该也可以设置通道的阿

网友A:
d固件本来1通道就是升降,改回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固件本来1通道就是升降,改回来就行

请问大师 如何修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师 如何修改啊?

我也是菜鸟啦,在混控,通道,菜单里,进入选项把一通道改副翼就行

网友:
我也刷了5.0,但是连接加密狗插上电脑后,凤凰检测不到遥控,已经将协议改为ppm,请问应该怎么设置才能用模拟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