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3kg推力,有朋友用过不?

楼主(2018-04-21):
对数据表示强烈怀疑

网友:
3公斤岂不是可以轻松吊机了?怀疑!1.5公斤我信

网友A:
既然怀疑 就买一个测试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怀疑 就买一个测试罗

要是200多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价格,我90都上了

网友B:
这价格能买全金属涵道了,好坑

网友A:
哪怕不能到3公斤  略低一些 都是70涵道的很大推力,人家对得起价格就成。 谁具体希望达到多大推力,还是自己使用了看吧。涵道这玩意儿,目前只有老外的不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能买全金属涵道了,好坑

主要是这个电机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怕不能到3公斤  略低一些 都是70涵道的很大推力,人家对得起价格就成。 谁具体希望达到多大推力,还是自 ...

我装了一个玻璃钢,起飞重量2480g,用的fms的70涵道,官方数据,2250推力,没想到上机一试1000g.所以现在实属无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装了一个玻璃钢,起飞重量2480g,用的fms的70涵道,官方数据,2250推力,没想到上机一试1000g.所以现在 ...

开偷气孔了吗  涵道前面进气量要够才能到最大推力,我自己做的红箭用3S FMS 64涵道开好偷气孔吹秤能有900克基本和标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偷气孔了吗  涵道前面进气量要够才能到最大推力,我自己做的红箭用3S FMS 64涵道开好偷气孔吹秤能有900 ...

我把涵道拿出来测都只有1000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偷气孔了吗  涵道前面进气量要够才能到最大推力,我自己做的红箭用3S FMS 64涵道开好偷气孔吹秤能有900 ...

吹称和推称不是一个级别哦

网友C:
Xrp的涵道还不错,推力基本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Xrp的涵道还不错,推力基本一致。

用过艾美家的70,其他不说,动平衡是真的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艾美家的70,其他不说,动平衡是真的棒

是的我有两个艾美的涵道

网友:
数据属实的话对得起这个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吹称和推称不是一个级别哦

为什么?

网友A:
错误的测量方法可以让涵道的吹称数据比实际推力大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的测量方法可以让涵道的吹称数据比实际推力大40%

我fms的70涵道吹称只有1000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fms的70涵道吹称只有1000g

FMS 70涵道确实有虚标很大的水分 2250克还是能到1500克以上的。如果吹称都只有1000克,你还是多找找自己的原因,比如没设油门行程  电池太差一类的。吹称到接近2000克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