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为什么都是30e过渡到70e,难道50e不好吗?

楼主(2018-04-21):
很少见有50e的新帖子,都是15e30e70e居多,难道50e不好吗?

网友A:
50E和70E同是6S动力,中型舵机,价格差不多肯定越大越好喽。比较起来50E性价比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E和70E同是6S动力,中型舵机,价格差不多肯定越大越好喽。比较起来50E性价比不高

可pp50e比轻木70e便宜一半噢

网友:
轻木结构飞机一般70e起步,30e对于练习3d动作足够用,所以一般情况下舍弃50e,不必要在为此增加一套电装,不差钱那就随便折腾了

网友B:
飞过4个30e 一个50e 两架503a 一架70e 到现在最喜欢的还是30e 随便飞

网友:
泡沫机和轻木机的感觉差距还是挺大的

网友C:
我就练的50e,30e直接跳过。30e和50e价格差不多,但70e比50e贵一倍,而且50e的舵机和电调也可以用在70e上,不知道为啥这么多人飞30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练的50e,30e直接跳过。30e和50e价格差不多,但70e比50e贵一倍,而且50e的舵机和电调也可以用在70e上, ...

我现在也飞30E,关键是30E机翼可拆比15e更方便携带,也相对稳很多,设备也比50E便宜,练习来说30E也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飞30E,关键是30E机翼可拆比15e更方便携带,也相对稳很多,设备也比50E便宜,练习来说30E也够了
...

50e和30e价格只差一百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e和30e价格只差一百元吧,

空机的差一百元,但设备就贵很多,电机电调电池舵机都翻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机的差一百元,但设备就贵很多,电机电调电池舵机都翻倍

电调和舵机直接用可以用70的,以后飞70e一点不浪费,只需要买个电机就行,30e这一套下来比一个电机贵些吧!  而且这样的配置50e飞着超爽!

关键是电池也可以直接用6s3000,50e 70都可以用,多好!

以后飞74寸,120e 两个电池串联,12s3000,电池也不浪费,这笔账不知道算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练的50e,30e直接跳过。30e和50e价格差不多,但70e比50e贵一倍,而且50e的舵机和电调也可以用在70e上, ...

估计好多都与场地有关

网友:
兄弟 ,,你可知道中间挎着一个级别 相差很多钱哪。大小个头也相差很多

网友(2018-06-27):
引用 网友B:
飞过4个30e 一个50e 两架503a 一架70e 到现在最喜欢的还是30e 随便飞

同意!30e没有压力。

网友(2018-08-29):
30e直接到60cc不行吗

网友(2019-06-26):
15e然后就是70e现在飞着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