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60f3c遇到问题

楼主(2018-04-21):
感度从小到大都调试过,定速油门70、80都试过了,没有改变,只要一打尾舵就嗡嗡响,抖动,请大家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共振,试试油门再低点儿或者再高点儿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
检查的地方很多 各个部件的顺滑程度确保没问题 前二后三 本来就不同的感度  定速后的标定 锁尾舵机的选择。。。。一堆问题 楼主你这样描述 很难搞啊

网友:
把大桨对调一下,我之前就这样子解决了

网友:
不清楚问题所在,就知道飞机真漂亮

网友:
在尾舵机臂那边换一个孔位试试。

网友:
前二后三?前两大桨后三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