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hawk的飞行模式通道设置问题

楼主(2018-04-22):
请教一下,pixhawk飞行模式的通道在哪里设置?
我看mp的飞行模式设置默认显示的是ch8,且不可修改。但我的控(天7)根本就没有第8通道

网友:
你是刷了固定翼的固件把,可以入参数表修改把8改为5

楼主:
是的,我刷了固定翼固件。是哪个参数呢?

楼主:
我查了手册应该是FLTMODE_CH,但刷出的参数表中居然没有,是哪里还设置正确吗?

网友:
•        通道8 (默认): 飞行模式.模式选择可以用MODE_CH参数映射到任何未使用的通道.

网友:
我是接收机端插5通道,apm接收端插8通道

楼主:
已经搞定!planer里面把爬升速率改为advanced ,就可以显示全部参数了

网友A:
楼主用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飞控

pixhawk

网友B(2021-08-07):
楼主 想问下 如果通道反馈反了怎么办,比如说飞机自己修正的舵机方向 错了 ,要换过来才行 ,怎么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想问下 如果通道反馈反了怎么办,比如说飞机自己修正的舵机方向 错了 ,要换过来才行 ,怎么调呢

改参数里的通道direction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