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开源头追问题

楼主(2018-04-22):
请问开源头追FUTABA FF9怎么设置?我做的的头追晃动时,在GUI画面下可以看见 曲线的变化,
我是设置的 5,6 两个通道作为云台通道,但是在FF9上没反应,我确定已经拨起H开关了。。

FF9 的设置如下图:

接线方面,我 D9 信号线脚 接FF9后面方口的第三口,也就是上面那一排左边第一个口,地线接方口上面一排左边数过来第二个口,如下图:

请问有没有接错?

我之前做过一次,成功了,但是后来拆掉后,从新插回来就不行了

网友A:
头追工作正常,线接错了,信号线应接输入,也就是遥控器的6号线了,3号线是遥控器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追工作正常,线接错了,信号线应接输入,也就是遥控器的6号线了,3号线是遥控器信号输出。

我也试过啊,可是也没反应啊,是不是遥控有什么设置不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试过啊,可是也没反应啊,是不是遥控有什么设置不对啊?

看图你的遥控器和头追软件里5 6通道为两个舵机通道已对应上,D9正确接到遥控器6号线,打开教练功能舵机应受控,但发现头追里5 6通最大、最小和中位行程貌似不对,最大和最小都是1150,而中位为2100,我认为最小行程应为1000 中位1500,最大2000,应该是这个原因吧,你可以改一下试试,我以前这块保持默认即可。

网友B:
我记得还有一个功能需要开启的,好像是教练功能。不然遥控器就算把H开关打开,也是没信号输出的。晚上我回去看下笔记,我应该做了记录。已经有好几年没玩这个头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你的遥控器和头追软件里5 6通道为两个舵机通道已对应上,D9正确接到遥控器6号线,打开教练功能舵机应 ...

改过了还是没反应啊,曲线照旧是有曲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还有一个功能需要开启的,好像是教练功能。不然遥控器就算把H开关打开,也是没信号输出的。晚上我回 ...

我之前明明成功了,可是隔了半年多时间,再装起来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还有一个功能需要开启的,好像是教练功能。不然遥控器就算把H开关打开,也是没信号输出的。晚上我回 ...

你是说 trainer 这里吗? 我已经设置了 INH 也就是使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还有一个功能需要开启的,好像是教练功能。不然遥控器就算把H开关打开,也是没信号输出的。晚上我回 ...

我发现我的 FF9 在按下教练功能的时候,自己操纵杆在设置启用教练功能的通道上还是有反应的,不像网上视频说的,按下教练开关H后,主控失去控制反应,由从控控制,难道我遥控没设置对?还是坏了?

网友B:
不知道教练开关可不可以设置正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教练开关可不可以设置正反

这跟正反没有什么关系吧。。。囧。。。

网友(2018-08-23):
你好!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头追!我和你问题不一样!我的是抖舵严重!要不您加一下我微信   547685325  咱们沟通一下!

楼主:
结贴,已解决

网友C(2018-10-05):
引用 网友A:
头追工作正常,线接错了,信号线应接输入,也就是遥控器的6号线了,3号线是遥控器信号输出。

你原来发表过一贴也是介绍头追的…现在我也想玩头追,请问HD3要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原来发表过一贴也是介绍头追的…现在我也想玩头追,请问HD3要如何设置?谢谢!

很早我发表过一个有关HD眼镜的贴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42811&extra=&page=1
此贴66楼后涉及到HD头追如何接线等方面的内容,你可以参考一下,其实就通过PPM协议和遥控器教练功能实现的,HD3与HD头追模块应该一样,所以使用方法和接线方法也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
睿斯凯遥控器怎么设置教练口,把头追的信号映射到遥控器通道上啊,我也是可以看到曲线变化,就是不会设置遥控器,找不到有关睿斯凯的教程

网友(2019-02-05):
楼主,能否方便介绍一下故障解决办法,我们也好在这个帖子里多学点头追相关的知识啊

网友D(2019-11-07):
引用 楼主:
结贴,已解决

最后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怎么解决的?

FF9 遥控设置的问题,每个控设置都不一样,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FF9 遥控设置的问题,每个控设置都不一样,自己研究一下

我也是futaba遥控器。方便的话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futaba遥控器。方便的话指点一下。谢谢

你要设置一个通道打开 “教练”模式的,这个通道设置好了之后,你要使用头追的时候,就可以按动那个开关(一般是长按),来使能头追, 具体可以查看你的遥控 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设置一个通道打开 “教练”模式的,这个通道设置好了之后,你要使用头追的时候,就可以按动那个开关 ...

好的。我再试一下

网友(2020-12-14):
头追软件包都没法下载了,能分享一下吗,万分感谢315384025@qq.com

网友E(2021-09-14):
貌似这个头追最新到了1.0.9了,不过我测试下来没别的,就是抖得厉害,不太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貌似这个头追最新到了1.0.9了,不过我测试下来没别的,就是抖得厉害,不太好用

我也买了一个头追,接在天地飞ET16上面,抖的厉害,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买了一个头追,接在天地飞ET16上面,抖的厉害,不知道怎么回事

哈,都是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