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舵机

楼主(2018-04-22):
为什么直升机倾斜盘舵机和尾舵机型号不一样,倾斜盘舵机和尾舵机搭配有什么讲究吗?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A:
十字盘舵机绝大部分用宽频,锁尾舵机一般用窄频舵机,同规格宽频舵机力大,速度慢一点,窄频舵机相对而言力小,速度快。

网友:
学习下,航模学问不少

网友B:
拿450举例,四颗微舵(9克舵机尺寸)一样也可以飞,模拟数字都可以,斜盘数字舵机是宽频,锁尾也可以用宽频,缺点是没有窄频舵反应速度快(锁尾更好),再有就是微舵锁尾与中舵锁尾相比,中舵力气大些,相同频率下,当然锁尾更好了

网友:
楼上的都说的很对,但一般来说尾舵机相对比斜盘大一点,这样够快又够力

网友:
尾舵机主要就是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舵机绝大部分用宽频,锁尾舵机一般用窄频舵机,同规格宽频舵机力大,速度慢一点,窄频舵机相对而言力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450举例,四颗微舵(9克舵机尺寸)一样也可以飞,模拟数字都可以,斜盘数字舵机是宽频,锁尾也可以用宽频, ...

谢谢,解惑了

网友C:
直升机对尾舵机要求有极高的稳定性,给一个信号,可以不受外界干扰去完成伺服。
斜盘也是一样的道理,不过相对的要求力量大一点,速度没那么快的要求。
想当年600上面可是futaba的9254,那速度比现在常见的无刷斜盘还慢,不是一样锁尾杠杠的,甚至有人还用3003锁尾,没出过事的。当年用mg90s当450舵机的大有人在,不过时光过去,大部分都成老模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对尾舵机要求有极高的稳定性,给一个信号,可以不受外界干扰去完成伺服。
斜盘也是一样的道理,不过 ...

麻烦一下再请教一个问题,一般选舵机时靠哪些参数来看这个舵机适不适合用在某个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一下再请教一个问题,一般选舵机时靠哪些参数来看这个舵机适不适合用在某个地方

第一扭力,第二速度
比如700级别的话,最低选择扭力大概在8-10kg/cm,速度不小于0.15s都可以。但现在人的飞法这个数据已经承受不住,基本就是13kg以上,0.09s就行。
现在动辄20kg级别,0.05的速度都是完全足够的

网友(2019-03-07):
你也是信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