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完成,等待升空

楼主(2018-04-22):
20天前的那个周六晚上,一次错误的选择(手贱玩平衡车)搞断了自己的左手腕(幸好不是我万能的右手),
机刚刚装了1/3,悲催啊

终于20天了,手也能活动了,赶紧修改了下石膏的形状,左手可以用了,昨晚10点开始装机,
装到半夜3点,全部搞定,一块石头落地了。
机架:格普
接收:XM+刷16通道RSSI固件
电调:某4合一
电机:某牌2208kv2300
飞控:ominibusf4,b固件
图传:5804V2+棒棒糖
摄像头:foxxer predator
桨:5寸

三叶与四叶

网友:
这段只能单手撸了

网友:
精神可嘉,赞一个

网友A:
小白请问 xt60的头子上焊接电容 是为了防止打火么?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
万能右手!

网友:
带伤装机,你是真模友

网友B:
我想知道的是这状态能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请问 xt60的头子上焊接电容 是为了防止打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的是这状态能玩么

在家里小飞了下,试验了几种桨,
动作肯定不敢做,只敢悬停,算是止止渴吧

网友C:
伤筋动骨100天 还是多注意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请问 xt60的头子上焊接电容 是为了防止打火么?

滤显示器波纹

网友D:
请教楼主,xt60的头子并接电容是如何防止打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多大的电容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多大的电容合适呢?

这个是25v 1000uF,
加电容对飞控图传各电子元件有一定的稳定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xt60的头子并接电容是如何防止打火的?

问下度娘吧

网友E:
这个机架国外那个正版,我打算买个回来复刻

网友F:
XT60原来可以用在飞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架国外那个正版,我打算买个回来复刻

国外正版?叫什么?

我 还以为是格普自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XT60原来可以用在飞机上

啊咧?飞机一直用XT60啊你用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伤筋动骨100天 还是多注意的好

谢谢,已经好多了,再不装就按不住这颗骚动的心了,机架设备啥的放了大半个月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国外正版?叫什么?

我 还以为是格普自创呢

你看自创那个多肥大机舱。

网友:
问个小白的问题,电源插头下边焊接的是什么型号的电容,有什么作用?

网友:
看到前边的回复了

网友G:
右手太灵活了,感觉像是自己在撸,还是左手好,最好再把左手弄麻木点,这样更像别人的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右手太灵活了,感觉像是自己在撸,还是左手好,最好再把左手弄麻木点,这样更像别人的手了

兄弟,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自创那个多肥大机舱。

这个也不错

网友H:
给平衡车  换个飞控就好了

网友:
身残志坚的好故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平衡车  换个飞控就好了

好想法,自稳模式!

网友E:
一切都以自己喜欢就好为出发点就好啦

网友:
机架同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切都以自己喜欢就好为出发点就好啦

就是,一眼敲过去就是他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一眼敲过去就是他了

经过我一个下午的寻找,国产也有分体版和一体版。你这个版本应该是KX数字( GEP-KX5 Elegant(优雅) ),分体版本是KHX数字(GEP-KHX5 Elegant(优雅)),我想买个分体版的用。机臂什么的可以去找人画图切板复刻。断了就换上就好了,不至于断了要换整个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经过我一个下午的寻找,国产也有分体版和一体版。你这个版本应该是KX数字( GEP-KX5 Elegant(优雅) ), ...

很好,整体的没炸断之前先飞着,

要是断了也是照这么改,断的部位切平,做块压紧的板子,分体机臂切好,上螺丝。

买新架子是不可能的,永远不可能买新架子
不过应该没那么容易断,我不追求极度的欢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好,整体的没炸断之前先飞着,

要是断了也是照这么改,断的部位切平,做块压紧的板子,分体机臂切好 ...

这样我打算让朋友画机臂出来然后去切割板子炸了就换。朋友去买国外那款了。125g比国产的还重5g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我打算让朋友画机臂出来然后去切割板子炸了就换。朋友去买国外那款了。125g比国产的还重5g
...

不错不错,相互借鉴,取其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右手太灵活了,感觉像是自己在撸,还是左手好,最好再把左手弄麻木点,这样更像别人的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请问 xt60的头子上焊接电容 是为了防止打火么?

貌似是为了图传的抗干扰吧

网友:
一看这个手势,就知道楼主是时候向大家展示一下真正的实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