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 cp双无刷续航短且无力

楼主(2018-04-22):
手里两台mini cp一个主无刷,一个双无刷。主无刷动力非常好,很好飞。双无刷那个就没法飞,同样一个电池的话,用单无刷可以飞航线6分钟,换到双无刷只能2分钟,而且还是那种软绵绵的飞行状态。两个机子各种遥控参数都一样,也试过改变双无刷的参数,怎么调都不行,最后我把双无刷电机全部拆掉,换了原厂的有刷电机,晕了,同样是飞起来无力,实在是蒙了,来这里请教下有没有懂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单无刷就好,双无刷消耗大吧

网友A:
很简单的一个常理,如果双无刷这么好,为什么这无刷电调一直很少而主推单无刷呢?一定是有原因的

网友B:
你们没注意楼主最后一句话,换回原配后依然无力。我怀疑电池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没注意楼主最后一句话,换回原配后依然无力。我怀疑电池有问题

电池家里好多块,每块都一样,而且这些电池放到单无刷机上非常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一个常理,如果双无刷这么好,为什么这无刷电调一直很少而主推单无刷呢?一定是有原因的

问题是换回原厂有刷电机依然无力,这就让人蒙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换回原厂有刷电机依然无力,这就让人蒙逼了

原厂的有刷飞几电下来都是没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换回原厂有刷电机依然无力,这就让人蒙逼了

原厂的电机基本上够倒飞刚刚好的,一般飞了无刷后都会感觉原厂都没什么力,飞起来都要打到80油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家里好多块,每块都一样,而且这些电池放到单无刷机上非常暴力

那就搞不懂了。。。

网友C:
把两机电调对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两机电调对换一下

试过把单无刷的电机换到双无刷机上,效果完全一样。

网友:
你的主板不同的,有一个前辈说过要去掉一个什么原件,不然有低电压保护的,可以论坛查阅相关帖子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某个舵机性能不好,活动范围变小。你可以看下,我以前有个HCP100就是飞不起来,后来发下有个舵机活动范围变小。

网友:
入了偉力k 110,放棄華牌小机,冇力兼掃舵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