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传动齿轮有白色的灰

楼主(2018-04-22):
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齿轮磨损的粉末,齿轮间隙感觉还不错,不紧,飞玩就有点白,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网友:
正常的不怕

网友A:
齿轮与齿轮咬合总会有摩擦,何况还是再受力的情况下咬合,正常的

网友:
正常啊,运行是肯定会有损耗啊。。。

网友:
这是700吧,红齿

网友B:
正常,留意间隙,间隙没问题就大胆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留意间隙,间隙没问题就大胆飞。

网友:
这齿轮白色部分是接触面刚好一般接触的样子

网友:
从粉末分布的区域看,齿面接触的部分只有一半多点,并未完全接触,说明伞齿的精度不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轮与齿轮咬合总会有摩擦,何况还是再受力的情况下咬合,正常的

正常的渐开线齿轮在啮合的时候是没有摩擦的,两个齿之间是滚动的,模型好多齿形都是梯形齿,所以才有摩擦

网友:
飞完又粉沫还正常。。。 估计对YT是很正常的。。

网友:
可以涂点复合塑料用润滑脂。

网友C:
塑料和塑料中间可以涂油,金属和塑料的齿不能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塑料和塑料中间可以涂油,金属和塑料的齿不能涂

舵机里面全是金属齿轮,都有油,还有汽车变速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舵机里面全是金属齿轮,都有油,还有汽车变速箱,

暴露于外部环境的时候,包裹的不算

网友:
完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