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各位大神,请问海空 AJ slick 25e的电装选配可以和30e的电装相同吗

楼主(2018-04-22):
最近收了一架二手的轻木海空slick25E,但是电装犯了愁,感觉机子就比天翼15E稍微大了点,但是卖家跟我说电装要选30E级别的电装,这么小的舵面需要用到银燕3154的舵机和2826这么大的电机嘛,如果用08md银燕和2820会好飞么?这个slick25e平垂尾居然没有舵面

网友A:
暴力15e电装,4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暴力15e电装,4s电池

谢谢!15e我又怕拉不动, 初步想的电装是2820 kv800电机+ztw60A电调+4s 2200电池+13*6.5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暴力15e电装,4s电池

朗宇2216,880kv,40a电调,4s1500,11x47的桨就足够了,没必要上2820

网友B:
这个飞机就是30e 1.2m翼展了 2826应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就是30e 1.2m翼展了 2826应该的

谢谢您!既然如此我就直接移植我天翼30E PP板机的电装上去了!换个ga80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