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自稳模式下,如何刷锅

楼主(2018-04-22):
求问一下,自稳模式下,怎么才能刷锅,按照视频贴里面的杆位打,只是一个圆弧的转圈,求技巧

~~~~~~~~~~~~~~~~~~~~~~~~~~~~~~~~~~~~~~~~~~~~~~~~~
已经找到手法了,图中的右杆需要反方向打,其他不变

网友:
自稳按照图里手法练呀

网友:
模拟器练喽

网友:
自稳没出路,永远练不出什么花来

网友:
自不自稳跟刷锅有什么关系。。。

网友:
手动更刺激。。。。

网友:
右杆反相打?

网友A:
你看的这个打杆方式还有前面部分的,在飞机静止要逆时针刷锅,应该是左打左,右打右的,等转起来以后,因为要控制惯性,所以左手保持不变的情况,右边的需要改成左上方向打,其实右手是要不停修正的,而不是一味的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这个打杆方式还有前面部分的,在飞机静止要逆时针刷锅,应该是左打左,右打右的,等转起来以后,因为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