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导看看是不是可以继续侧面悬停了

楼主(2018-04-22):
?firsttime=50

还有我想问下大神们直机悬停修舵是看姿态慢打舵还是不停的修舵,通俗点说是大步修舵还是小碎步修舵

网友A:
不错啊,对尾很稳了,可以接下来练对头,个人建议两侧下一步练,对头只是一个熟悉打舵的阶段,两侧更难。修舵以小碎舵为主,机身偏移稍大时果断加大舵量并及时回舵,个人见解,有不对请楼下指正。

网友:
哇'一直用凤凰5.5的表示rf的效果真不错呀!
另外,可以练侧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对尾很稳了,可以接下来练对头,个人建议两侧下一步练,对头只是一个熟悉打舵的阶段,两侧更难。修 ...

谢谢 您的建议。我一直想着自己坐在驾驶仓里 这样练。感觉侧方悬停反而简单点。

网友:
对尾斜45度练。

网友:
小碎步修舵

网友B:
LZ问的是个好问题,我们先理解一下机体姿态修正的基本知识:
1、机体有且只有一个姿态是平衡的
2、由于惯性的原因,即使你做出了反方向的操作动作,机体也不是一下就能平衡的
3、反方向操作的力度越大,机体恢复平衡的速度也就越快
4、同2,修正时,当机体越过了平衡态后,如果你维持反方向的操作力度不变,它会继续朝和初始偏离方向相反的方向偏离下去
操作:
1、当机体只有些微偏离时,请用最小的动作去修正,修正需在即将回到平衡姿态之前停止,这样依靠惯性就可以刚好停在平衡姿态附近,而不是产生如基本知识4点所描述的过冲现象
2、当机体有较大偏离时,可以用较大的反向操作力度去修正,接下来需要你预估机体靠近平衡姿态的速率,逐步减小反向操作力度,最后回到些微偏离,且姿态变化速度较慢的情形
3、如果过冲,也不要紧,至少也会比较接近平衡姿态,且姿态变化的速率很慢,参照操作1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问的是个好问题,我们先理解一下机体姿态修正的基本知识:
1、机体有且只有一个姿态是平衡的
2、由于惯 ...

网友:
很不错………可以侧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您的建议。我一直想着自己坐在驾驶仓里 这样练。感觉侧方悬停反而简单点。

可以的,练习步骤可以灵活调整,另外建议楼主在悬停的同时增加螺距的练习(左手油门油门杆上下),在户外有风这时会需要螺距的调整控制机身的上下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练习步骤可以灵活调整,另外建议楼主在悬停的同时增加螺距的练习(左手油门油门杆上下),在户外 ...

嗯嗯,模拟器里加入了侧风等一些实际的环境状况!

网友C:
楼主练了多长时间啊,感觉自己白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练了多长时间啊,感觉自己白练了

我之前飞固定翼,多轴也飞过,穿越也在玩

网友:
楼主可以先练 前进1-2米 然后后推1-2米 来回的走 然后在练左横着走1-2米 然后右横着走1-2米 这些练完 再练侧面效果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