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滚桶动作,怎样打舵的

楼主(2018-04-23):
问一下,滚桶动作,怎样打舵的,谢谢朋友们了

网友A:
右手油很好练,左手画圈右手微调副翼和油门就好,左手油比较难练,两个手都要动,而且不是同时,是一先一后。最简单的水平方向直线蛇滚,原理就是机头副翼控制滚转方向和速度,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始终保持机头微微向上翘,(后面说的都是从机尾往机头看)也就是说飞机平飞姿态的时候水平尾翼下拉杆,飞机左侧倾的时候,垂直尾翼打右方向,飞机倒飞姿态时水平尾翼上推杆,飞机右侧倾时垂直尾翼打左方向,如此循环。把握好推拉杆和打方向的时机节奏很重要,右手油的话找到感觉很快就掌握,但是左手油很难把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手油很好练,左手画圈右手微调副翼和油门就好,左手油比较难练,两个手都要动,而且不是同时,是一先一后 ...

你这是滚筒动作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滚筒动作吗?

说实话,没怎么听说过航模的动作里有“滚筒”这个动作,按我的理解,我觉得楼主说的是蛇滚,所以我就说的蛇滚怎么飞,如果我理解得不对,请批评指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没怎么听说过航模的动作里有“滚筒”这个动作,按我的理解,我觉得楼主说的是蛇滚,所以我就说的 ...

应该是叫桶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叫桶滚吧

如果是平时说的战斗机的桶滚动作的话,我觉得楼主不会在这问了

网友:
拉杆,压杆,登舵,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