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ojie

楼主(2018-04-23):
首先降到700固件,改好参数后,重新升级到最新固件,却发现每次都只能升级到300-。再次升级也只能到300-。开机连接app显示主控异常。这个怎么办?是不是app也要pojie?

网友A:
降级到700(可以pojie所有限制,但是精准降落会失效)或者900(不能pojie限飞,精准降落正常),更改参数后,然后下载新版的固件,7zip打开删除305,306两个文件再写进去,完事。如果你写的1.4.0300,那个最后dji assuistant2会显示1.4.300-,-表示部分模块未升级,不需要pojieapp,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级到700(可以pojie所有限制,但是精准降落会失效)或者900(不能pojie限飞,精准降落正常),更改参数后, ...

能说说具体怎么操作吗?

网友B(2018-06-10):
引用 网友A: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2916078-DJI-Dashboard-How-To-tips-and-tricks-*MAVIC ...

老哥可否说下QQ啥的,请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可否说下QQ啥的,请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级到700(可以pojie所有限制,但是精准降落会失效)或者900(不能pojie限飞,精准降落正常),更改参数后, ...

400固件相比700和900有啥优缺点

网友C:
老哥pojie成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pojie成功没有

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

我是卡在assistant v1.1.2无法读取固件,改不了参数,你用哪个版本的assistant改参数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卡在assistant v1.1.2无法读取固件,改不了参数,你用哪个版本的assistant改参数的啊

djiassistant1.1.0.5

试试这个版本

我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jiassistant1.1.0.5

试试这个版本

能发我一下吧,我网上找不到,谢谢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发我一下吧,我网上找不到,谢谢你

http://www.downxia.com/downinfo/144328.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downxia.com/downinfo/144328.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www.downxia.com/downinfo/144328.html

是不是usb连接后这个软件就能识别700固件啊,或者说还有其他操作,我1.0.5装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usb连接后这个软件就能识别700固件啊,或者说还有其他操作,我1.0.5装过

是的,我就是降到了700,用高一点的版本的确进入不了工厂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就是降到了700,用高一点的版本的确进入不了工厂模式

能指导一下吗,我QQ:843664005 感激不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指导一下吗,我QQ:843664005 感激不尽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9613

这里说的很详细,如果你能完成这个帖子的教程,再来问我也不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9613

这里说的很详细,如果你能完成这个帖子的 ...

我修改参数成功了,按照网上说的再刷到最新版本固件去,结果试飞还是给我限高500米,难道一定要在700固件才能不受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级到700(可以pojie所有限制,但是精准降落会失效)或者900(不能pojie限飞,精准降落正常),更改参数后, ...

请问遥控器也需要跟着升级到1,04 30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改参数成功了,按照网上说的再刷到最新版本固件去,结果试飞还是给我限高500米,难道一定要在700固件 ...

你刷到300的时候,那个压缩包你有没有去掉300固件压缩包里面的305.306两个包再打包一次?

只能这样,你再升300的时候,才会使到700固件原本的功能生效

网友(2018-08-21):
听外面说御air不能破,其他都能破

网友(2019-01-31):
引用 网友A:
降级到700(可以pojie所有限制,但是精准降落会失效)或者900(不能pojie限飞,精准降落正常),更改参数后, ...

想请问一下,限飞是改哪一行代码

网友(2019-07-17):
1.4.000能破不?

网友:
我就想弱弱的问一句,现在御2能双破吗?破高、破禁 飞区,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降级到700(可以pojie所有限制,但是精准降落会失效)或者900(不能pojie限飞,精准降落正常),更改参数后, ...

大佬,请问一下现在御2能破高吗?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佬,请问一下现在御2能破高吗?谢谢

目前高度不能破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目前高度不能破

哎…好吧,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