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援!请教P3A机型选择!

楼主(2018-04-23):
  我们准备参加P3A-3和P3A两个全国青少年锦标赛项目,比赛地点为江苏苏州,时间8月,据说风很小。
      备选的F3A机型有:
1.雅典娜70E,翼展150,机长158,翼面积40.5dm2,机重约3100克,有小翼;
2.赛巴特疾风208,70E,翼展158,机长166,翼面积62dm2,机重约2300克,不含电池,无小翼;
3.赛巴特迈神294,70E,翼展158,机长168,翼面积52dm2,机重约2750克,不含电池,有小翼;

4.赛巴特疾风双翼,70E,翼展152,机长158,翼面积65dm2,机重约2500克,不含电池。
         四种机子均为流线型F3A机型,电装均相当。
       望达人告知如何选择,不胜感激!

网友:
参加过的路过,江苏暑假容易受台风影响,那年5级风。。。。夺标50不错

网友:
只能默默的加油

楼主:
是因为迈神直线性好,飞机重,抗风性强么?

有人飞过疾风双翼和迈神294,反映垂直拉升的话,双天5060动力不足,是否可以换成GA1500啊?

楼主:
是否可以把桨换成17*9,反正电调我们配的飞腾80A,电池准备用双天蓝皮3600MAH35C,或者男爵3300MAH50C

网友:
国青赛用迈神的最多,可以考虑用迈神,另外关于配置,电池可以加大到4200mah左右,不然大风天可能会不够用

楼主:
感谢回复哈!

楼主(2018-09-11):
我们实际使用的迈神294。普通配置是:双天5060KV400电机,桨配16*10,电池男爵4200MAH50C;中等配置是天蝎星4020KV420,桨配16*10,双天5000MAH35C新G7电池。江苏大风天气比赛效果还不错。感谢各位了哈